看资料serdes是全双工,但pcie为何还用两对差分线?

楼主(2016-07-07):
看到网上资料说 serdes可以实现全双工通信,即:同一组查分线可以同时进行 发送和接收而互相不干扰;
但我看pcie的传输,还是 发送一组差分线,接收用另一组差分线,pcie为何不用一组差分线同时实现发送和接收 ?

大家 有没有对此比较了解的 ?

网友A:
不可能在一个信号线上同时收发的

网友:
一组=两对,明白?

网友:
同时收发必须要这样

网友:
全双工,一定是一个收,一个发,两线差分就是一组收,一组发。一组差分线上的叫半双工吧。

网友:
双工是两对线

网友:
一对差分上同时收发信号(参考以太网,etc),需要额外的信号处理才能搞定。
对于高速、低延迟,传输线可能会很短的需求,额外的信号处理是否能支持所需的传输速率,增加的延迟是否可接受都是问题,此外还有逻辑复杂度,功耗等等问题。
权衡下来,不一定比两对差分线来得简单可靠高效。

据说,10G以太网,铜缆,链路训练等等就很复杂,线缆什么的不合适可能导致链路训练失败。

网友:
很多回帖的根本不知道lz问的啥,还在吵吵什么一对线只能半双工之类的。
千兆以太网早就实现了四对线,双向各四个数据流了,这就是lz说的一对线的全双工。

感觉PCIE不这么搞主要还是嫌麻烦吧,要消侧音,毕竟板上多走对线还是简单

网友:
千兆网是没办法啊,网线里面8根线是死的,谁也不能多加几根。
速度规定也是死的,必须1G bps,又想节约带宽(超5类网线只有155兆的可用带宽,实际使用了125M)。各种因素凑起来,只能增大复杂度了,在同一对线上又收又发。
要不然就得发明有16根线的网线了。设计一个复杂的收发器来节约一半的网线还是很值得的
设计PCIE的人完全是在PCB上走线,多几根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PCIE已经比前一代PCI的线少多了),所以就以简单为主了。

网友:
楼主没搞懂啊,全双跟半双的差别。

楼主:
我知道,呵呵,全双工 是同时可以收发;半双工是同一时刻 只能收或发;无论几组数据线,是针对一个通信接口来说的。
我的疑惑是  在一条线上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全双工 ,比如千兆以太网网的模式(在同一条数据线上,当然对于差分传送来说是一组差分线,同一时刻既可以收又可以发的),
serdes 是不是 用一组差分线 就可以实现既可以收又可以发呢 ?

网友:
普通fpga里面的收发器没有人做成像千兆网那么复杂的

网友:
看一下千兆网,收发器相当复杂,长距离有这功夫换成了光纤,短距离还不如加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在一个信号线上同时收发的

千兆网的4组线就是这样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