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310密码记录器

楼主(2016-07-07):
打算用MSP430F5310做一个密码记录器,目前有以下想法:
1.         FT232串口和PC通信;
2.         AT45DB161D用于记录密码,共4096pages,每个pages记录一个密码,也可以记录其它数据如md5等,每页528bytes;
3.        DS3231时钟芯片,密码修改或增加时,打上时标;
4.        CNC铝外壳,大小50x40x10mm;
5.        BSL少些程序,不留DEBUG。

这儿只讨论硬件,不讨论软件;对成本不敏感,毕竟要用十几年的东西。
基本原则硬件稳定可靠,单片机由于其它原因损坏,把flash拆下来到其它板子上仍然可以读数据;

是否有必要留两片FLASH芯片做备份?
是否还需要其它的功能,望补充。

楼主:
之所以选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是因为手里有几十片的货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看见有人收POS机里的存储芯片了 4块1片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还是别干了吧

网友A:
没有独立显示屏,按键的感觉都有点扯。

楼主:
加了显示屏,做磨具有点麻烦。单是也可以增加2.2寸的,在屏幕上显示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独立显示屏,按键的感觉都有点扯。

如果加2.2寸TFT可能单片机要换掉。加LCM的点阵屏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单片机还能胜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加2.2寸TFT可能单片机要换掉。加LCM的点阵屏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单片机还能胜任。 ...

我觉得可以参考各大银行的U盾的设计。那么多带屏带按键是有一定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参考各大银行的U盾的设计。那么多带屏带按键是有一定道理的。 ...

她主要是和PC通信,产生随机数什么的。有的是需要按确认按键。
我打算做的是只记录密码,查询密码。按键可能不太需要,有按键比较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