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搭配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老是出现死机现象

楼主(2016-07-08):
固态硬盘装系统 SSD和机械硬盘都4K对齐和开了ACHI模式。笔记本一直这样设置没问题。但现在感觉台式机有点慢,就买了个固态硬盘装系统,机械硬盘存资料。设置跟笔记本一样,系统也一样,坏道坏块什么的都检测了,很正常。自从台式机装个固态硬盘后开机一段时间后就出现死机(非蓝屏),卡住在一个画面怎么动都没反应重启也没用,一定要关机或者断电然后开机才有反应。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不?

楼主:
自己给顶上先

网友:
给主板升级一下BIOS,看看是不是主板兼容性问题?

网友A:
先前给笔记本买SSD时先装台式机上试过,也是一直死机,后来就敢装了,另外台式机搞个RAID应该比SSD也慢不了多少了吧,有没人测试过?

网友B:
台式机和笔记本都是使用的ssd和hdd的混合,用了两年了,没有因为这个出现过蓝屏问题。

网友C:
会不会你电源管理休眠不工作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前给笔记本买SSD时先装台式机上试过,也是一直死机,后来就敢装了,另外台式机搞个RAID应该比SSD也慢不了 ...

搞RAID估计会把SSD的速度严重拖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你电源管理休眠不工作硬盘?

不是的,我设置成高性能模式,电脑一只在运转的,没有自动休眠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和笔记本都是使用的ssd和hdd的混合,用了两年了,没有因为这个出现过蓝屏问题。 ...

它不是蓝屏,就是卡住死机在一个地方,怎么操作都没反应,重启没用,非要强制关机(大概是把硬盘关了吧)不可。

网友:
测量下各个供电输出电压,曾经被5V输出搞死过

网友:
什么配置?

网友:
很难以理解。推荐查一下ssd是否有固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