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打样贴片图更新了二极管的极性展示,请仔细核对

楼主(2016-07-08):
因为库的不标准,导致二极管焊反的层出不穷,为此软件部以经更新了极性,方便你的核对
贴片图第一阶段:无极性的展示,只是简单的展示出能贴那些器件,及器件旋转的角度(以实施)
贴片图第二阶段:能展示出那些能贴,及器件的极性(正极及负极),及器件旋转的角度(以实施)
贴片图第三阶段:如图:尽量模拟出实体的效果,那些能贴那些不能贴及极性,或是封装大封装小的问题能体现出来

网友:
不错,已经下单打样一次,电阻的值还是好多都没有。

网友:
方便阅读:
优化1:

字符串图层显示应该做一个优化.     字符串图层只在0-180度之内旋转.     楼主位的字符串 "LED5" ,显示为0度. 方便阅读.

字符串角度 = 字符串角度 %180; //角度 = 角度  求余  180;

优化2:
图可以 整体旋转.   方便跟自己的图纸对照.

网友(2017-08-15):
二极管的正负极靠什么参数识别?第1pin正极?

网友A:
其实二极管的方向还好,比较麻烦的是芯片的方向。
你们那个封装标准实在是简单,每次用到新的芯片的时候都要纠结很久。又不好多问你们,上次QQ问了,虽然回答我了,但是加了一句,可以多加钱让JLC帮审核。。。
过了几个月了,本来不想提,但是你们还在纠结这个事,只好顺便提一下。
其实就那么几个芯片,不能一个芯片一个芯片的把封装图展示出来么?能花得了多少功夫?但是如果每一个芯片的封装都清晰无误,客户就接你们的封闭标准做自己的封闭,客户放心,也节省客户的时间,也少出事故。
当然,也可以说,我们描述很清晰了啊,你自己去看数据手册,看编带方向,看1脚在哪里。但是,如果你们帮客户把这件事做了,客户的时间就节约了。
一边大力推广SMT,一边是不到位的服务。

btw: 楼主展示那个3D图不妥当,如果要展示某个示意效果,最好是自己单独画,我希望你们能更认真对待客户的商业机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二极管的方向还好,比较麻烦的是芯片的方向。
你们那个封装标准实在是简单,每次用到新的芯片的时候都 ...

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二极管的方向还好,比较麻烦的是芯片的方向。
你们那个封装标准实在是简单,每次用到新的芯片的时候都 ...

层主, 我们要不是大量的底层算法项目压着,  界面早就改的花一样漂亮了...

以后客户无需知道什么标准了.  我们正在做个一个比较时髦的算法.  只要画的不是很离谱,基本都能自动纠正.

算法大概是: 图像自学习,图像对比.

/*
        我们制定 PCB封装库 绘制标准的时候, 用了最有利于 SMT工厂的方向.

        但是但是
        目前中国大部分工厂都是研发部   欺负  车间. 发开出的东西车间必须无条件的生产.
        还有个主要原因是,研发部 一般是一群智力超高的人,  车间真的要跟 研发 较真 的话是要吃亏的.

        再就是行业标准 迟迟不发布, 大家各自为战.

        虽然我们非常努力推广标准   ,但是我们的再怎么耗费力气也比不上 一个不了解实际的 老师 一句带过 "封装你就按照向导做一个就行啦."

        种种原因逼着我们 开始 往另一个方向考虑,  我们的算法一旦上线(估计年内会上线), 可能大部分SMT工厂就要长期纠结零件方向问题了,绝对是阴魂不散的问题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层主, 我们要不是大量的底层算法项目压着,  界面早就改的花一样漂亮了...

我作为你们的客户,我不需要什么花哨的界面,我需要的是清晰无二义性的标准。
你们提供的封装标准有两个:《PCB 封装库及元器件标号的设计标准.pdf》和你们提供的封装库。

你们的封装库里面有很多通用的、你们不贴的元件,大概是想一统江湖吧?但是每个公司、每个工程师到要SMT这个阶段,估计自己都会有一套封装库了,要一统江湖比较困难。
你们封装库里面,LQFP64有两种角度哦。为啥不能为你们SMT的每个元件做一个封装?哪怕都是LQFP64,只要芯片不同,就命一个不同的名字,虽然库变大了,但是客户清楚的知道这个封装是哪个芯片的。
当然,这涉及你们的目标。如果是为SMT服务,现在能贴的600多种元件,每种元件做一个封装,就不会有二义性了。如果要一统江湖,就要考虑到封装的通用性、复用之类的。

PCB 封装库及元器件标号的设计标准.pdf,如果是为SMT服务,也一样可以为每一个元件或每一个类别做一个标准,让客户能从你这个标准里面找得到自己要贴的芯片是什么情况,是编带还是托盘,第1脚在哪里,你们建议封装命名为什么更有助于SMT下单时系统自动配对。。。。。

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不是仅仅给客户n个公式或者规则,而是多做一步,直接把套用公式和规则的结果告诉客户。

网友A:
再提醒一次,希望JLC能认真对待客户的商业机密。
直接点说,就是做PCB和SMT时,上传到系统的PCB文件,请制定一个严格一点的管控流程,不要让不相干的人可以访问这些文件,也不要把这些文件用于为该客户制作PCB和SMT之外的其他任何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作为你们的客户,我不需要什么花哨的界面,我需要的是清晰无二义性的标准。
你们提供的封装标准有两个 ...

我们的软件做完后,  你就可以随便怎么画啦,  也不用关心各种 默认零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再提醒一次,希望JLC能认真对待客户的商业机密。
直接点说,就是做PCB和SMT时,上传到系统的PCB文件,请 ...

您帐户内的资料,除了您自己去看,不会有别人可以看到。LZ的发的图只是一个效果展示。是您在下SMT的时候,您个人帐号可以看到的一个效果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帐户内的资料,除了您自己去看,不会有别人可以看到。LZ的发的图只是一个效果展示。是您在下SMT的时候 ...

楼主展示的那个效果图,是我的板子的
说明客户的PCB被你们使用在了非生产用途,虽然楼主是老板,也许保密上没问题,但是这个图应该是其他员工提供给他的吧?你们的员工可以随意处置客户的文件?

虽然我这个板子比较简单,电路上没有什么保密的要求,但是也许其他客户对文件有保密要求。

你们做这个事的时候,事先征得客户同意了么?你们内部对客户的文件有管控措施么?
所以我提醒你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