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台频谱仪,主要测量433频段

楼主(2016-07-08):
RT, 看了泰克的频谱仪,都要几万以上,
有没有性价比较高的推荐一下?

网友:
我觉得1G内国产应当可用,不过我们没进过国货

网友A:
uc3741要吗,你出多少钱,九成新

网友B:
泰克的306不算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3741要吗,你出多少钱,九成新

uc3741 ?没搜到资料啊

楼主:
好用吗,楼下的兄弟说普源的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泰克的306不算贵

搜了一下价格3万元
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搜索cmu200,只要2000左右,非常好用

这是测手机用的?看上去比较简单

网友:
日本爱德万ADVANTEST U3741频谱分析仪技术指标
频率范围:9kHz-3GHz
分辨率宽带:100Hz-1MHz
信号纯度:-85 dBc/Hz(at10kHz offset)
综合电平精度:
+/- 1dB (9kHz-10MHz)
+/- 0.8dB (10MHz-3GHz)
最大输入电平:+30dBm
输入衰减器:0-50dB
检波方式:Normal,Positive, Negative, Sample, RMS,Average
平均噪声电平:
-123dBm以下(前置放大器关)
-138dBm以下(前置放大器开)
重量:5kg 以下
选件:75Ω输入阻抗、跟踪发生器及其他

网友:
R&S®FSH4和R&S®FSH8是罗德与施瓦茨公司全新推出面向未来应用的手持式频谱分析仪。它集频谱分析、天馈线分析、全功能矢量网络分析、矢量电压表、功率计主机、宽带通信解调等多种测试功能于一身,拥有媲美中高档台式频谱仪的指标。R&S®FSH4和R&S®FSH8完美演绎了小体积和高性能的奇迹,是业界最优秀的手持式射频测试仪表。

主要特点
• 频率范围:9 kHz 到 3.6 GHz 或 8 GHz
• 高灵敏度 (<–141dBm;前置放大器打开时,<–161 dBm )
• 较低的测量不确定度(典型值 0.5 dB)
• 分辨率带宽最低可达1 Hz,清晰呈现信号细节
• 高达20 MHz的信号解调带宽,满足未来的测试需求
• 内置的跟踪信号源和VSWR电桥,带直流偏置电源
• 全系标配THD/OBW/ACLR/SEM/信道功率/门控触发扫描等测量功能
• 选配全功能双端口网络分析、电缆断点分析与矢量电压表
• 选配频谱瀑布图功能,捕获与记录偶发信号
• 选配WCDMA/CDMA2000/EVDO/LTE-FDD/LTE-TDD解调测试
• 可选配丰富的天线探头等配件,轻松完成各种射频测量任务
• 坚固的防水外壳,适合现场的恶劣工作条件
• 重量轻(带电池3 kg),易于手持,中文界面、功能键触手可及
• 支持GPS定位功能
• 易于更换的高容量锂离子电池,工作时间可达4.5小时
• 用于远程控制和测量数据传送的LAN口和USB接口,测量结果可保存在SD卡中
• Firmware终身免费升级
• 随机赠送FSH4View软件,用于设置与测量结果的交换存档和处理(支持XP/Vista/Win7)

这款机器我单位一直用,我觉得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价格3万元
好用吗

用起来不错,不过要带台笔记本电脑才能用

网友:
买CMU200吧,很好用,性价比高

网友:
CMU200淘宝上搜了下,写着是手机综合测试仪,可以当普通频谱仪用吗?功能是很强大。

网友:
国产的频谱仪都有底噪较大的问题,慎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用吗,楼下的兄弟说普源的不好用

反正我用的还行,我也是用来测433m信号強度

网友:
生产测试用,大家推荐个,用耐操的

网友:
HP 二手的,一万左右很好

网友D:
CMU200找台正常的机器,他的频谱功能对付一般测量绰绰有余。近几年手机厂大量淘汰这个型号设备,价格亲民。还附赠信号发生器和其他测量功能哦亲。
如果测量要求很低,可以直接安泰信5011,便宜得掉渣,不过性能确实也很掉渣,定性测量勉强。
爱德万R3261 3361系列也可以,不过老机器多少容易出点问题,我手头这台用了4年,暂时还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CMU200找台正常的机器,他的频谱功能对付一般测量绰绰有余。近几年手机厂大量淘汰这个型号设备,价格亲民。 ...

多谢推荐

楼主:
安泰信GA4032-TG/GA4032 怎么样?
有用过的兄弟没

网友E:
这个测试频段,买个普源新出的DSA705就可以了,频率范围:100kHz 至500MHz,显示平均噪声达-130dBm
价格只有不到五千元,给坛友还能优惠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测试频段,买个普源新出的DSA705就可以了,频率范围:100kHz 至500MHz,显示平均噪声达-130dBm
价格只 ...

这个不错哦,支持一个国产的,话说这全新国产的不应该比二手的洋垃圾差吧,请问在哪里购买呢

网友:
前段时间找做二手设备的亲戚拿了一台爱德万的R3162  现在准备买贴片机 要的话折价出给你 9000.00 拿货的时候是125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错哦,支持一个国产的,话说这全新国产的不应该比二手的洋垃圾差吧,请问在哪里购买呢

有需要可以与我联系,给坛友是有优惠的
目前有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