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H桥,为什么总是烧MOS管

楼主(2016-07-08):
如题今天上午调试直流有刷电机,开始运行的时候没有问题。过了一会切换翻转的时候,直流电流表显示电流无穷大;查看结果Q8 mos管短路电阻值为20欧姆左右(第一个)。

换上新的结果刚上电,电流表就无穷大电流。检查还是Q8烧毁(第二个)。

继续换新的,拆掉电机,空载没有出现问题,接上电机在测试,结果电流表又开始无穷大,Q8烧毁(第三个)。

上面3个烧毁的mos管均是短路,ST公司的。感觉mos好矫情,不如三极管抗造。

到此,不敢在试了,有多少mos都会被烧毁,

第一次接H桥驱动MOS,图是从某宝上买的驱动板,抄的!没有mos控制经验,请帮忙看看什么原因造成不断只少Q8 MOS管

CodingIn+O 接STM32F103R PB0  控制正反转和刹车
CodingIn-O 接STM32F103R PB1  控制正反转和刹车
CodingInP 接STM32F103R PC7  为PWM信号

电源电压是24V,VCCB1和VCCB2都是24V+11V=35V VCCIR为12V

另外一组电路也烧了Q8同位置的mos管(第四个),我很好奇为什么不烧Q14呢?

网友A:
有考虑过死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考虑过死区吗?

死区考虑过,但没有想通如何处理,你怀疑是同侧(Q8和Q9)2个mos在同一个时刻导通,导致短路?

网友:
估计是死区吧

楼主:
应该是死区问题,电路上如何处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死区问题,电路上如何处理呢?

死区一般是软件处理的,当然也有芯片自带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区一般是软件处理的,当然也有芯片自带死区

软件怎么处理?我怀疑是同侧(Q8和Q9)2个mos在同一个时刻导通了

网友:
IR2104 自带死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怎么处理?我怀疑是同侧(Q8和Q9)2个mos在同一个时刻导通了

软件内做互锁,正反转加延时

网友C:
没做死区,或者是相位弄错了。上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内做互锁,正反转加延时

在正常运转着的,突然挂了,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做死区,或者是相位弄错了。上示波器。

穷人一枚,现在上不起示波器,死区处理有没有好的电路?

网友D:
不应该是死区吧  IR2184自带死区时间插入  而且如果是死区的问题 MOS管应该会存活一段时间才会烧掉 你的这个是直接就烧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是死区吧  IR2184自带死区时间插入  而且如果是死区的问题 MOS管应该会存活一段时间才会烧掉 你的这 ...

他上面说,先是正常运转,再挂的,应该还是死区没处理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是死区吧  IR2184自带死区时间插入  而且如果是死区的问题 MOS管应该会存活一段时间才会烧掉 你的这 ...

是运行一段时间,运行中突然自己烧掉了(有负载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上面说,先是正常运转,再挂的,应该还是死区没处理好吧。

在正常同方向的时候,自己就会突然死掉了,有次带着电机,一上点就烧了,我觉得硬件上应该还有缺陷,现在不知道具体哪里出问题,暂时没有示波器没办法测量信号

网友E:
H桥用什么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H桥用什么驱动芯片??

IR2184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运行一段时间,运行中突然自己烧掉了(有负载的时候)

那挂之前MOS管烫吗  的确可能是死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挂之前MOS管烫吗  的确可能是死区问题

明天过去试试

网友:
没示波器,盲调,厉害

网友:
还有一个我也没想明白  如果是死区时间的问题的话为什么只有高端MOS管发热呢   然后IR2104死区时间可能长些大约400ns,你看一下你的2184是多久,也可以换个芯片试一试

网友F:
没示波器,有点难啊

网友:
电源,12V,35V,对吗?
我怎么看着不对呢

网友G:
是不是山寨MOS管啊

网友H:
lz 检查一下电容C60是否有软性短路故障?若发生短路故障时,上管Q8开通瞬间有对穿大电流产生,可能导致上管过功率失效。

网友I:
死区,要非常要注意的,mos有个开关时间的,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山寨MOS管啊

st的mos  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 检查一下电容C60是否有软性短路故障?若发生短路故障时,上管Q8开通瞬间有对穿大电流产生,可能导致上管 ...

“软性短路故障”怎么讲?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死区,要非常要注意的,mos有个开关时间的,要考虑。

为了这个电路去买个示波器?有点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死区,要非常要注意的,mos有个开关时间的,要考虑。

没有示波器,用逻辑分析仪看了一下IR2184输出的波形(电阻串联分压),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LZ 你这个电路看得我都晕,至于这么复杂吗?

驱动三相BLDC 也没你的电路复杂啊 。

MOS管 G 你不加下拉的吗?

那个12V的稳压管你是什么意思,你多高的的载波频率,1uf的自举电容是不是小了点。

还有MOS G极的电阻 是不是可以在小点 10R吧 。

观察烧管最好的办法是看G极的波形。不是吓猜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是死区吧  IR2184自带死区时间插入  而且如果是死区的问题 MOS管应该会存活一段时间才会烧掉 你的这 ...

应该是 IR21844 自带死区,,注意比IR2184多一个4

网友:
死区时间没控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 IR21844 自带死区,,注意比IR2184多一个4

是吗 IR2184不带死区? 这个的确不清楚 我得去查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性短路故障”怎么讲?

软性短路,就是通电工作一段时间会击穿短路,断电后又会自愈的故障..........

网友:
每个栅极源极之间加一个47k电阻

网友:
自举方式占空比不能为100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示波器,有点难啊

暂时用逻辑分析仪上自带一个 2路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占空比是99%的时候

中间部分不知道怎么产生那么多的毛刺

网友:
      这种分立元件搭建的驱动,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不错

网友K:
STM32的PWM都是有死区时间可以设置的呀

网友:
特别是Timer1,非常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STM32的PWM都是有死区时间可以设置的呀

这个当时用逻辑分析测测过,确实很强大,如果控制3个电机同时工作就吃不消了

网友:
楼主把同一边的上下两个管子用同一个信号控制,很容易就在开关的边沿同时导通了,烧管子也不奇怪。
一般来说,H桥是四个管子是交叉控制的,如lz图中的Q8和Q15用一个输入信号转换电平后分别驱动,Q9和Q14用另外一个信号转换电平后驱动,这样才能方便设置不同的死区以防止上下两管同时导通。

网友:
IR2104 自带死区,是电路或程序有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暂时用逻辑分析仪上自带一个 2路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占空比是99%的时候

中间部分不知道怎么产生那么多 ...

你99占空比太高了吧?2184自举电容要充电的

网友:
应该至少用能限流的电源调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99占空比太高了吧?2184自举电容要充电的

外部还有提供供电的自举电源,因此供电不是问题,现在问题是一上电就烧上臂的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部还有提供供电的自举电源,因此供电不是问题,现在问题是一上电就烧上臂的mos ...

那么建议拆掉C60和C63再试,这电容看似不恰当

网友:
基础都不打好,活该被烧管,驱动PWM不能超过95%,不单指上臂,下壁在那5%要导通,即是互补PWM,R79,R85改为10K,对自举电容预充电,C60,C63应并在电机两端,不要对地。D27用US07,D30多余去掉。这电路真的乱七八糟

网友M: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MOS管的G和IR2184串入电阻,电阻上并联4148;MOS管的G接入一个470k电阻到MOS管的S;暂时没有烧MOS管

现在有一个疑问,如果PWM加入IR2184的IN(pin2),在PWM是高电平的时候,电机通电转动;PWM为低时,出现2个全桥的下面2个mos同时有效,这样不是出现刹车了?

在PWM为低时出现刹车,电机的转速比没有刹车的时候转速明显变慢。请问这样做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M:
引用 楼主:
MOS管的G和IR2184串入电阻,电阻上并联4148;MOS管的G接入一个470电阻到MOS管的S;暂时没有烧MOS管

现在 ...

对呀,假如左边PWM,右边输入为0,则相当于右边接地,
所以左边PWM低电平时看起来电机是短路的,其实电机呈感性,此时为续流状态,不会有过多的消耗。
这样的好处在于电机两端的电压与PWM占空比是成比例的,由于转速与电压基本成比例,所以转速与PWM占空比基本成比例。
当PWM占空比一定时,电机的转速受负载影响很小。

如果不想要出现“短路”状态,可试试将PWM与SD引脚接一起,这样PWM输入低电平时,上下两只MOS管都能关断。
这样做,电机相当于工作于恒流状态(恒力矩),电流与PWM占空比成比例,如果电机驱动的负载有较大变化,转速也会有较大变化。
就看楼主的需要了。
简单总结一下电机特性:电压决定转速,电流决定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M:
对呀,假如左边PWM,右边输入为0,则相当于右边接地,
所以左边PWM低电平时看起来电机是短路的,其实电机 ...

在同样的占空比下,恒转速是不是要比恒力矩的控制方法 转速慢

网友M:
引用 楼主:
在同样的占空比下,恒转速是不是要比恒力矩的控制方法 转速慢

看样子,好像是,我也没试过,你改变一下负载情况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样子,好像是,我也没试过,你改变一下负载情况多试试。

1.mos管的 G和S之间加的100K电阻作用大吗?

2.我外部提供一个自举电源如果添加上,上面的100k电阻,占空比无法达到100%

3.有没有电机走s的相关程序或者资料?

网友M:
引用 楼主:
1.mos管的 G和S之间加的100K电阻作用大吗?

2.我外部提供一个自举电源如果添加上,上面的100k电阻,占空 ...

1.作用不大
(1)主要是防止前方电路虚焊造成MOS门极悬空而误导通。
(2)限制最大占空比,因为它会对自举电容放电。
2.可将100K加大或去掉。
3.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M:
1.作用不大
(1)主要是防止前方电路虚焊造成MOS门极悬空而误导通。
(2)限制最大占空比,因为它会对自 ...

谢谢你的解释,等调试完全没有问题了,再一并恢复一个总结

另外论坛一个牛人用分立元件做了2种方案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0846&highlight=H%E6%A1%A5%E9%A9%B1%E5%8A%A8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E9%A9%B1%E5%8A%A8
连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