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短路,程序处理不当锁死efm32tg - 请教如何破

楼主(2016-07-08):
大脑短路,程序处理不当锁死efm32tg - 请教如何破

efm32tg MCU调试时,开机就马上进入EM4了.    致使无法再次更新MCU程序(相当于片子被锁死),请问如何破?

网友A:
没用过,不过了解可以用他们的仿真器来 解锁

网友B:
你那官方的仿真器即可解锁,应该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不过了解可以用他们的仿真器来 解锁

仿真器还没接管,上电就shut down了.  此时就无法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官方的仿真器即可解锁,应该很简单的!

现在用jlink,无法连接到mcu了

也不算是锁定,是把core给关机了. 不知道这款mcu有没有什么调试模式啥的

网友:
会有这种问题吗?
关机了复位脚应该管用吧?一般的MCU不都是下载时直接RESET就连上了

网友:
原厂的仿真器由解锁功能,你上网搜搜看!我记不得了。。。

网友C:
如果可以像STM32 一样可以用BOOT0 、 1 来更改从 RAM启动,擦除FLASH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像STM32 一样可以用BOOT0 、 1 来更改从 RAM启动,擦除FLASH 就ok了

对这个片子不熟悉,按说这都不是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