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C2640 带M3内核的BLE芯片

楼主(2016-07-08):
CC2640是一款蓝牙SOIC芯片。发射功率最大5dBm,接受灵敏度最大-97dBm。一款芯片就可以实现MCU和BLE的功能,设计简单,应用广泛。具体细节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A:
请教楼主 2640 比 2540 有什么优势?

网友B:
compare with bluetooth module, such as: RN41, RN42, what's the advantage for this chip solu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 2640 比 2540 有什么优势?

cc2640 功耗更低,内核是M3,极限通讯速率更高,比较蛋疼的是RAM只有20KB,flash 只有128KB 其中stack占了60+, 不过后期TI会推出留给用户更多flash的版本(更多stack 固化到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pare with bluetooth module, such as: RN41, RN42, what's the advantage for this chip solution?

This is a SOC, it premits developer to design their own application to meet any special requests upon several samples provided by TI. A important shortcoming of this solution is that the users have to design hardware to maintain RF performance and perform the Bluetooth qualification and certificatio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ompare with bluetooth module, such as: RN41, RN42, what's the advantage for this chip solution?

很好奇你怎么成功*fan*墙*的?

网友:
这个是BLE的,那么传统高速蓝牙是什么芯片?也带MCU内核的

网友:
那对NRF51822呢

网友:
我来总结一下这几天了解的ble蓝牙ic情况
比较关注三个型号的产品
cc系列 cc2540  cc2640
nrf系列  nrf51822 nrf52832
da14580

cc2540 功耗较高大概在20ma级别,51内核
cc2650 多协议支持 zigbee 蓝牙 xxx 功耗较低,官方宣称5ma级别,M3内核
nrf51822 与cc2540功耗差不多 M0内核
nrf52832 多协议支持,支持ANT/ANT+ M4内核
da14580 功耗超低,业界领先,4ma级别,据说小米手环使用此方案

最近也想学学蓝牙,所以关注了一下。有吃灰的蓝牙板子可以扔给我,多谢。

网友:
2640内部有个小核,功耗超级低,这是优势,劣势在于flash RAM都很小,128K的flash已经被协议栈占用了70K左右,做复杂的应用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 2640 比 2540 有什么优势?

功耗更低,输出功率更大,M3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你怎么成功*fan*墙*的?

技术大牛啊,中文英文都玩的这么溜,哈哈哈。。。

楼主:
CC2640、CC2540之类的资料都可以在这个网址下载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Category:BluetoothLE

网友:
Cypress 的也不错,集成运放 触摸 和LCD驱动,自带巴伦

网友D:
QN9020初恋般的感觉,CC2640臃肿少妇的滋味,NRF51822少女般般顺滑,NRF52832御姐般高傲,体验一下CYBLE的另一番滋味,DA14580邻家小妹,还有CC2540的老态龙钟……

网友:
TI的超卵蛋难用,CC26xx/CC13xx 应该早点退市。

网友:
引用 网友D:
QN9020初恋般的感觉,CC2640臃肿少妇的滋味,NRF51822少女般般顺滑,NRF52832御姐般高傲,体验一下CYBLE的 ...

"阅女无数"        #

网友:
引用 网友D:
QN9020初恋般的感觉,CC2640臃肿少妇的滋味,NRF51822少女般般顺滑,NRF52832御姐般高傲,体验一下CYBLE的 ...

分析透彻!!!!

网友E(2016-11-21):
也想玩玩BLE。这个 CC2640 价格大概多少?我看T宝上价格五花八门,不知道哪个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想玩玩BLE。这个 CC2640 价格大概多少?我看T宝上价格五花八门,不知道哪个靠谱。 ...

找代理询价,正常在1.5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