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益求精:嘉立创钢网部对于品质及性价比的一种执着

楼主(2016-07-08):
嘉立创钢网部以成为全中国出货量大的钢网生产部门,一天出货量达1000张/天,最低价位达到了50元,而如果要得到更高品质,则必须要电镀抛光来去除毛剌,加重了客户的费用,如何省掉这个费用且能提高品质,嘉立创的激光钢网镜面切割技术经过长期的讨论及测试,研发,切割品质将在未来秒杀任何任何激光钢网厂家,此技术可能在3-4个月得到应用(发图片给到资深专家SMT队友,队友表示了彻底的惊讶,有如此高品质的孔内切害技术):
此图片为100元的电子放大镜拍摄,孔壁光滑似镜,品质超电镀抛光
如此技术顺利应用投产(上图为测试品),将去除电镀抛光,所有的钢网全部以此品质出货

网友:
这个牛逼,佩服!

网友:
嘉立创的创新势不可挡!
赞!!!

网友:
这个好啊 ,,3号做一个5号又做一个。。两个都是电镀的钢网。。。

网友:
广大电工的福音。。。。

网友:
大声说好

网友:
越来越牛了

网友:
以前电镀抛光会降低精度,现在呢?

网友:
孔是多大的

网友:
这个必须强烈支持

网友:
服务一条龙啊

网友:
又是一个惊喜,值得期待啊!

网友A:
用处太明显.  现在的SMT不良60%是印刷导致.    如此一来印刷不良又可以降低很多了.谁说印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处太明显.  现在的SMT不良60%是印刷导致.    如此一来印刷不良又可以降低很多了.谁说印不好!??   ...

钢网刷一片板后如果不把底下清理干净,再刷新板会出现非常多的粘连(就是看上去很不干净),请问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SMT厂一般如何解决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网刷一片板后如果不把底下清理干净,再刷新板会出现非常多的粘连(就是看上去很不干净),请问这种情况 ...

刮锡膏的时候用力压,一定要压实。而且不要反复刮,一次到位

网友:
激光切割不锈钢时吹氮气切割效果就很好了

网友:
   amo来了又要说,拍照水平太渣,,,,嘿嘿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钢网刷一片板后如果不把底下清理干净,再刷新板会出现非常多的粘连(就是看上去很不干净),请问这种情况 ...

大部分在用 手动,半自动的工厂, 无视它的存在,随便背面累计多少锡膏,实在看不下去了,擦擦.   全自动可以设置一个每个多少块擦一遍.  (有干擦 或 湿擦). 能解决一部分.

印刷的前提是 PCB 跟 钢网不能动,  钢网背面不干净相关变量(仅仅是经验):
1) PCB 跟 钢网 贴合不平整    //影响最大,
2) 开口侧壁抛光
3) 刮刀压力
4) 刮刀速度

PCB跟钢网, 随便那个稍微动了一点点,前功尽弃了,抹得到处都是. 白刷,只能洗了重刷.   所以万不得已别第二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在用 手动,半自动的工厂, 无视它的存在,随便背面累计多少锡膏,实在看不下去了,擦擦.   全自动可以 ...

我晕,貌似这样会大幅提高废品率啊。
手动确实存在贴合不严的问题,恐怕是无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