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X1278 Lora模式,不进发射中断

楼主(2016-07-09):
SX1278+STM8s103,初始化配置如下:
            //对扩频通信模式下的寄存器配置
            SX1278WriteReg(REG_LR_DIOMAPPING1,0x00);//IO功能设置
            SX1278WriteReg(REG_LR_DIOMAPPING2,0x10);//IO功能设置
            SX1276LoRaSetRFFrequency();//设置载波频率
            SX1278WriteReg(RegPADAC,0x84);//输出功率设置0x87
            SX1278WriteReg(RegPaConfig,0x80);//输出功率设置0x8f
            SX1276LoRaSetSpreadingFactor(11);//设置扩频因子
            SX1276LoRaSetErrorCoding(2);//设置纠错编码率
            SX1276LoRaSetPacketCrcOn(True);//CRC 校验打开
            SX1276LoRaSetSignalBandwidth(7);//设置扩频带宽
            SX1276LoRaSetImplicitHeaderOn(False);//同步头是显性模式
            SX1276LoRaSetPayloadLength(0xff);//负载长度
            SX1276LoRaSetSymbTimeout( 0x3FF );//接收超时值
            SX1276LoRaSetMobileNode(True);// 低数据的优化
发射配置如下:
           SX1278SetOpMode(Stdby);
            {
    u8 *i  = 0;
    SX1278NSS(enOpen);
//    SPI_WriteByte(0x80);
    for(i=RF_TRAN_P;i<(RF_TRAN_P+LEN);i++)
    {
      SPI_WriteByte(*i);
    }
    SX1278NSS(enClose);
   }
   SX1278WriteReg(REG_LR_DIOMAPPING1,0x40);
   SX1278WriteReg(REG_LR_DIOMAPPING2,0x00);
   SX1278SetOpMode( Tx );

------------------------------------------------------------------------------------------------------------------
问题是,发送完后,在GPIO0管脚上没有发射中断产生,求路过的各位指导啊?

网友A:
DIO0配置不对,自己核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O0配置不对,自己核对一下

测试了一下,直接去读ReglrqFlags(0x12)这个寄存器,都是有发送标志和接收标志的,,,,,
而且通过“查询法”不断的读接收标志,可以收到数据。说明是正确收发了,只是为了正确映射到GPIO上,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O0配置不对,自己核对一下

SX1278这个模块,现在通过查询方式可以收发数据,但是在对应的GPIO上没有反应。比如A模块,发送数据,SX1278WriteReg(REG_LR_IRQFLAGSMASK,0xf7);        //打开发送中断,SX1278WriteReg(REG_LR_DIOMAPPING1,0x40);,打开了发送中断,并且映射了GPIO0是TxDone,发送完收据后管脚上并没有电平变化。------------这是哪里配置错了吗?

网友B(2016-12-20):
如果进入不了中断很有可能是RF频率配置不正确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进入不了中断很有可能是RF频率配置不正确导致

通过直接读取标志位,可以正常收发数据,就是 管脚没中断

网友C(2017-02-21):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知楼主是如何解决的?我换了个1278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知楼主是如何解决的?我换了个1278就好了

直接用查询方式了

网友D:
我这里有可行的1278代码,发邮件到sunlifang159@126.com

网友(2017-06-30):
我的是能进入发送中断,不能进入接收中断,查询中断标志位,的确没有接收到数据,接收端初始化完后,一直接收,不断查询标志位,无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有可行的1278代码,发邮件到

您好,我是新手,最近正在学习SX1278.能否传一份驱动代码学习一下呢?不胜感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是新手,最近正在学习SX1278.能否传一份驱动代码学习一下呢?不胜感激! ...

你现在能收发了吗,我这有份430的代码。我还在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现在能收发了吗,我这有份430的代码。我还在调

我才刚刚吧板子焊接好。现在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才刚刚吧板子焊接好。现在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我参考的那份430的代码,发送倒是可以进入中断,接收一直不行

网友(2018-01-10):
试试启动发射前清楚一下标志

网友(2020-09-09):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直接去读ReglrqFlags(0x12)这个寄存器,都是有发送标志和接收标志的,,,,,
而且通过“ ...

我遇到的问题是不能产生接收中断DIO0
奇怪的是读一次ReglrqFlags(0x12)的值之后,可以产生接收中断DIO0,还不明白原因?

网友:
已解决,初始化后没有清中断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