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排线跟FFC排线哪一种更软?

楼主(2016-07-09):
目前需要一种软排线,X宝上买回来的号称FPC排线是这个样子的:

但这种还是很硬,我需要像打印机那种黄色的软排线,大概长这样:

这种就很软

网友A:
第二种可以自己画了给板厂做就好。一面画线,另一面不放任何东西(主要是不要铺铜)。这样就会非常软了。
找可以做软板的厂家就好

网友:
ffc也有很软的,不太好找。之前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可以自己画了给板厂做就好。一面画线,另一面不放任何东西(主要是不要铺铜)。这样就会非常软了。

不是线路,是黄色的绝缘层就很硬,打样回来测试过,然后我看别人的产品用的就很软

网友:
柔性pcb,板厂可以做,但价格很贵

网友:
FPC软,你买的白色那个是FFC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线路,是黄色的绝缘层就很硬,打样回来测试过,然后我看别人的产品用的就很软 ...

厂家有不同工艺,材料不同不一样,还有加强不加强,加强也有不同等级,看自己需求

网友:
一个ffc,一个fp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线路,是黄色的绝缘层就很硬,打样回来测试过,然后我看别人的产品用的就很软 ...

这是我自己打样做的,箭头处没有铺铜就非常软件。铺铜了的地方就比较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有不同工艺,材料不同不一样,还有加强不加强,加强也有不同等级,看自己需求 ...

2端要插线肯定都会有补强的。一种是PI补强,一种是钢片补强。钢片补强主要是另一面有座子的。PI补强主要是做插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自己打样做的,箭头处没有铺铜就非常软件。铺铜了的地方就比较硬

网友:
刚好这两种我都在项目中用过。大约100k pcs这样字
总结 ffc 电阻比较大,同时量产时燕尾部分很容易掉皮,但是很柔软 耐运动

而fpc 比较硬,(4层板)这个是我们自己画的,导通性都很好,就是客户说经常折断。
而且我们加了两层地 屏蔽效果好

另外现在我们在日本找到一种FFC 两边用的挂钩固定 他有两层 后面一层全是地,测试效果很好,缺点是货期长一个月还不支持自定义长度

网友(2020-07-01):
请教一下,有没有出现震动的情况下 松动的可能. 打胶可以避免吗? 用在无人机上面

网友:
第二种可以自己选择厚度胡   可以做到比头发还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