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机器人大赛冠军技术解读

楼主(2016-07-09):
前段时间,亚太机器人大赛(Robocon)的冠军队东北大学火了,这也是我的母校,所以我还是非常骄傲的。视频我也看到了,不得不说,确实很厉害。
Robocon比赛我读研那时候就听说过,不过我那时候不怎么关注。我是从去年开始看的,去年比赛的主题是机器人打羽毛球,当时看了很震撼。之后我就关注了几个有关的微博,正好前段时间今年的比赛开始了,我就一场一场基本上全都看了。今年的主题和去年不一样,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清洁能源,总之就是个套话,扯淡的。说白了,就是两个机器人,一个在桥上,一个在地上,地上的先跑,驱动桥上的跑,跑的过程中,要保证桥上的机器人不掉下来,然后到达风力发电机下面,其实就是一个柱子,桥上的机器人带着一个风力螺旋桨,之后地上的机器人拿到桥上机器人的螺旋桨,爬上柱子,把风力螺旋桨扣到柱子顶端,这样比赛就算完成。其实比的就是速度和准度,首先要保证在机器人能够准确平稳的到达柱子上,然后就是看谁更快。文笔不好,也描述不太清楚,来段视频,大家一看就明白。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tml?from=s1.8-1-1.2
同样身为搞控制的,还是我的母校,我对他们的技术也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就研究了一下他们的技术,但毕竟个人水平有限,我也只能看出个大概,车的机械机构很复杂,很多地方我也看不明白。所以我就简单的谈一谈个人的理解。

首先是大车,上面这个是大车的照片,从网上截图下来的,不太清晰。大车在下面跑时路线是固定好的,这就要求他们的定位必须非常精准。定位系统没有装在外面的三个大轮子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定位系统应该装在大车的底座的中间。至于外面的三个大轮子,这个我在淘宝看到过,叫做全向轮,每个轮子上面安装了数个可以横向移动的小轮子,这样就可以保证车不仅能前后移动,也可以左右移动,保证了车的灵活性。大车上的几个塑料瓶是气动装置,用气动装置可以保证他们的速度更快。这个我没有尝试过,不过好多大赛在比速度的时候都是用的气动装置,理论上来说应该比电机要快。大车前面有一个能吹风的装置,这个装置叫什么我不知道,这个装置能感受到小车的位置,并对着它吹风,这样就可以提供小车的动力。至于它是如何感受到小车的位置的,我认为可能是靠红外线,也可能是靠摄像头,也可能是靠激光,但小车前面有两个大灯,特别亮,所以我感觉应该是摄像头。至于大车中间的横梁,是爬柱子的时候用的,大车前面有一个像夹子一样的东西,当大车小车交接的时候,这个夹子把螺旋桨夹住,然后大车抱住柱子,向上一冲,这样就能螺旋桨扣在柱子上面。至于说大车是怎么冲上去的,这个我认为主要是机械结构的设计问题,最开始应该有一个冲压,给大车一个向上的力,但这样并不能让大车继续向上并且停住,所以我感觉大车上肯定还有电机。这个电机是提供大车继续向上的动力装置,这样大车才能保证继续向上直到停在上面把螺旋桨扣在柱子上。
至于小车,小车的上面是一个帆,大车时刻识别小车的位置,向小车吹风,这样小车就能被吹着前进。桥是各种颜色合成的,但中间是一道白线,所以小车上有一个激光寻白线的传感器,这样小车就能保证沿着白线走,不掉下去。
毕竟没有亲眼看过实物,所以我也只能分析出这样一个大概,今天我打算重点剖析一下东大这次比赛的定位技术。过段时间我也需要用到定位技术,所以想提前学习一下。正好我看到他们在淘宝上出售自己的定位系统,所以我就买了一个,上图。

这个就是东大的定位系统,在比赛的时候,这个定位系统应该是放在了大车的中间。定位系统,说白了就是用陀螺仪和编码器来确定当前位置和角度,但它这个明显是把陀螺仪和编码器集成到了一起,做出了这样一个定位系统。不得不说,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把它做成产品,再一方面,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直接把它放在车上使用。
下面我一步一步来解读一下这个定位集成系统。

首先是这两个轮子,这是我把它倒过来时候的样子,这个轮子和大赛时候外面的主动轮是一样,都是全向轮,这样能保证它能以任何角度行走,现在这种全向轮的应用范围已经越来越广。
这两个轮子本身没什么好说的,重点在于轮子上的编码器,大家看下面的图,这两个印着标志的东西里面就是编码器。

这个编码器和我印象中的是不太一样的,我原来见过的编码器基本上都是安装在主动轮上的,而这个定位系统上面并没有驱动装置,这上面的两个轮子全部都是从动轮,也就是说,这个定位系统的编码器并不是安装在主动轮上面的,而是安装在从动轮上面的。这倒是一个很创新的地方。当时我买的时候就问过客服,客服说这是他们的一大优势,当时我认为它们做成产品向外销售的话,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毕竟这是一个产品的话,只能跟着我的东西跑,不能让它主动跑,所以不得已做成从动轮的。
后来看了一下说明,感觉做成从动轮也是有道理的,毕竟如果是主动轮刹车的话难免会由于惯性而有打滑现象,而编码器的原理是只要轮子转,编码器就会计数,所以这样就会造成误差,而在从动轮上加上编码器,确实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编码器的原理,这里我就不详谈了,总之它是一个可以数出轮子转的圈数的芯片。这样的话,我们知道了轮子转了多少圈,我们还知道轮子的周长,又可以通过陀螺仪来判断现在和起始位置差了多少角度,就可以推算出此刻车的位置。
拿这个定位系统来看,这个定位系统的两个轮子是正交的,假定一个轮子的方向设定为X轴,另一个轮子的方向设定为Y轴,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编码器确定车在X轴上走了多少距离,车在Y轴上走了多少距离,而陀螺仪可以知道此刻车离平面起始的正中心转过了多少角度,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车的位置。
而这个定位系统正上方的芯片就是陀螺仪,磁力计,加速度计的集成芯片。每个传感器都有X,Y,Z三个轴。这个东西很复杂,具体的原理以及制作方法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它可以通过感应地球磁场,时刻检测车的角速度,再通过积分,变成角度。
集成芯片的下面是一个电路板,这个电路板把陀螺仪和编码器连接起来,上面有四个引脚,分别是电源,地,输入和输出。输入输出接一个串口,这样就可以输出数据了。这个电路板的功能是把陀螺仪和编码器的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之后输出。
这边是悬挂装置,如图,类似于一个减震装置,这个设计算是一个机械的范畴。悬挂装置能够保证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从动轮时刻与地面接触,这样就不会因为地面不平而造成轮子悬空,从而导致定位不精确。

基本上这个定位系统就是由这几部分组成,本人能力有限,只能解读到这个地步,至于说里面的电路板和定位系统的程序,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对于我而言,收益还是很大的。可以说,这个定位系统是很成功的,不愧是亚太机器人大赛的冠军队。
至于东大机器人的其他部分,我也没有具体研究过,所以只能说个大概。不过现在我做的就是机器人有关的项目,很多东西早晚用得上。等有机会回自己的母校看看,拜访一下这个传说中的action团队,学习一下他们的技术,到时把了解到的其他方面再更新出来。
希望这篇帖子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网友A:
看了一下视频,应该说两个学校的硬件技术软件技术不相上下,而东北大学策略上胜一筹.
两个学校的B机器人总运动时间(即速度)差不多,只不过东北大学的B机器人先电子大学启动几秒。
东北大学B机器人先启动的原因是:B机器人启动前受风板(风帆)不是垂直跑道线的,有一定的倾角;而电子大学的受风板是与跑道线垂直的。

网友:
机器人大赛奖项具有很高的含金量,目前多数队伍采用全自动方案,自主定位导航,自主避障,基本摆脱了以往对操作手高度的依赖性。今年清洁能源主题也是在世界环境污染严重,治理难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也说明机器人技术可以为很多领域提供创新动力。今年大赛涉及的技术颇多,各个院校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基于陀螺仪编码器原理的定位技术,基于激光雷达的导航技术,视觉识别技术,超声以及红外探测技术,这些共同构成机器人感知系统,另一方面从机器人走行控制方面,以直流伺服电机控制为基础,路径规划为核心的方案已经被运用的相当成熟,又稳又快成为很多队伍必杀绝技。在执行机构上,气动装置的作用也达到了顶峰,甚至已经将气动控制系统单独设立为独立子系统。如果我们回头看零几年的比赛,我们会发现robocon的发展是迅速的,基础技术的发展以及零部件性能的提高也为大赛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个人认为,未来robocon会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沟通共享才能真正促进机器人行业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生产力源泉。相互学习,取长补短,那么目前俄的强者恒强的格局势必被打破,未来五年会诞生新一批强队,robocon队伍也会更加壮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视频,应该说两个学校的硬件技术软件技术不相上下,而东北大学策略上胜一筹.
两个学校的B机器人总运 ...

风帆角度设计确实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前半程的速度

网友B:
不错,请问地上的机器人与桥上的机器人之前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请问地上的机器人与桥上的机器人之前有什么关系?

地上的机器人给桥上的机器人提供动力,地上的机器人通过涵道向桥上的机器人吹风,桥上的机器人后面有一个风帆,被吹到就会向前跑。

网友C:
请问楼主,这种全向轮在哪儿有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种全向轮在哪儿有买?谢谢

我当时买的是定位系统,全向轮里面带着了,没买单独的全方位轮。

网友C:
他的淘宝店在哪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的淘宝店在哪儿?谢谢

http://ewqcxz.com/h.Z6N8rt?cv=AAGYMBsE&sm=3c2576
这个就是,或者在淘宝上打全方位平面定位系统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上的机器人给桥上的机器人提供动力,地上的机器人通过涵道向桥上的机器人吹风,桥上的机器人后面有一个 ...

哇塞,那确实有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塞,那确实有技术含量

嗯,继续学习中。

楼主:
昨天尝试了一下从定位系统上接收数据,在这里谈谈我接收数据时候的体会。我把定位系统接在小车上,里面用的是stm32的板子,接上电源,地,串口。输出的先是一个自定义的头,我接收时用的是0x0d,0x0a,中间的24个字节是数据,分别为三轴角度值,两个坐标值,和一个角速度值。数据转化时我用的头是0x0a,0x0d,就像下图这样接收。

这是我写的接收程序,里面的pos_x,pos_y,xangle,yangle,zangle,w_z分别表示X轴坐标,Y轴坐标,空间中X轴上角度,Y轴上角度,Z轴上角度和角速度值。之后我验证了一下测出的位置和角度,很准确。后来我又把小车放在斜面上测了一下,也很准确。看来没白买,挺好用的。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些帮助。接下来我会做些别的测试,到时候我会再更新出来。

网友:
直接贴代码,贴图片几个意思

网友:
这个模块配合激光雷达能够快速demo出Slam原型,对于很多项目非常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