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彩屏颜色显示异常,请教网友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2016-07-09):
从山岩那里买了一批2.8寸的彩屏,用于PM2.5检测仪,彩屏原帖如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E5%BF%AB%E4%B9%90
目前小批量试产200台,同样电路板,显示颜色不正常,如下图:

不知道什么原因及如何解决,有没有网友遇到过类似的现象?谢谢!

网友:
看不到图,也发错位置。

楼主:
是的,没注意选错板块,怎么调整?

网友A:
互换,看看板子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38%的那组缺红,2%组红一直亮(这个奇怪),1%两组红不足够(也奇怪)

网友:
不懂,进来看答案的

网友B:
降低接口速度,
如果接口是8bit的 应该是屏坏了,如果是16bit,指令是8bit,还有可能是另外8条线焊接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换,看看板子还是屏的问题

谢谢!交换测试过,现象跟屏走。

楼主:
谢谢!明天改个程序,扫一下单色。

网友:
如果不是焊接问题那就是屏幕问题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接口速度,
如果接口是8bit的 应该是屏坏了,如果是16bit,指令是8bit,还有可能是另外8条线焊接不良 ...

谢谢回复!
数据寄存器是16位,指令寄存器是8位,像素是240X320,长方向坐标也会用到高8位(当然只用到其中的最低位,目前显示的位置都正常),色彩是16位,
另外也交叉互换过,基本可以排除接口焊接不良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彩屏的复位脚位在上电时复位不正常引起的,之前我也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如果你的彩屏复位引脚是10K+104这种方式吧?

网友:
这种复位方式对于2.8寸的彩屏会时不时颜色不正常或者花屏

网友C:
解决这种现象的方法就是MCU直接控制彩屏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这种现象的方法就是MCU直接控制彩屏复位

谢谢回复,用的是CPU I/O口复位,明天改变下复位时长,看看能否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