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速封装库完善速度,请大家一起帮忙查找缺少的

楼主(2016-07-10):
封装库已经做了半年了,最近眼睛受不了了,这两个星期天连续睡到中午眼睛还是疼,所以决定最近一段时间要暂停一阵子。
简单说一下封装库的特点:
1,目前做了大概280个封装,去掉重复的,比如0805的电阻电容发光二极管等都是使用同一个封装,大概有250个吧。
2,为什么说电阻电容等使用的是同一个封装,因为封装库百分之99都带3D模型,一个3D模型一个封装。
3,封装库只做常用的,标准的,如果1000人里600个人都会用到则才会加进去。比如0402封装暂时没有加进去。标准的:比如贴片蜂鸣器,有两个脚的三个脚的,而且管脚一个厂家一个顺序,则不会加进去。
4,百分百优化封装,引脚的大小,丝印的大小严格按照最优,可靠的来优化。如果为了手焊加长焊盘这种形式,则自己新建DIY库,随自己心情修改

5,标准的命名

封装库还有什么特点,暂时不公开了,后期准备出两种库形式,一种3D模型的,一种不带3D模型的。在测试的时候因为3D模型过多,在PCB或者原理图里选择上会3秒左右的反应时间。
以上简单说了下封装库的特点,下面简叙下原理图库
1,同样采用标准大小
2,每个对应的封装库,只有验证过引脚正确才会出验证标识

封装库计划是今年年终完成,后期会做以下事情
1,通过几个热心负责任的网友来审核封装库还有什么改进的
2,进行打板验证每一个封装确实是最优最可靠的焊接
原理图库计划是明年年底了,这仅仅是目前计划,明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或者说不定改行不做了等等。
下面请大家下载Excel,看看还缺那些封装,最好能统一记下来,至于我要不要做,这是后期的事情
目前BGA一个没有做
TSSOP还没有完善
THSSOP没有做,一个个去找资料有点累了,希望后期大家帮忙找下缺少的,等我休息过来再做。
由于是利用闲余时间来做,所以速度慢了些。并且目的是封装库的标准,质量。不求速度抢时间

楼主:
另外忘记说了,这个库只是元器件库,不包含USB,排针等,USB等这些是在另一个库里,一共有三种库,元器件库,USB 等插件库,排针排座库。

网友:
顶一下,这个工作不错

网友A:
这些为库与JLC的库有什么不同?
对JLC库增改不是效率高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为库与JLC的库有什么不同?
对JLC库增改不是效率高些吗?

4,百分百优化封装,引脚的大小,丝印的大小严格按照最优,可靠的来优化。再说jlc的封装裤是最近才开源的,我看了下他的库对我来说并没有优化,比如ssop引脚焊盘

网友:
只做有3D的就行,导入PCB之后集体删除3D模型非常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收下

注意,是excel文档,不是封装裤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是excel文档,不是封装裤

还以为做好了,目前刚用JLC的

网友C:
给一个芯片封装的简单列表,其中的每一种封装距离“全”还差得很远,但是JEDEC的封装标准号可供你参考。

JEDEC定义的封装每一种都相当庞大,当然有些不常用而已。
比如,QFN这种的想要做全,工作量不是一点半点。

QFP, 32 Pad, 0.5mm BSC, 5x5mm Body, JEDEC MS-026 BAA [AAA]
QFP, 48 Pad, 0.5mm BSC, 7x7mm Body, JEDEC MS-026 BBC [ABC]
QFP, 64 Pad, 0.5mm BSC, 10x10mm Body, JEDEC MS-026 BCD [ACD]
QFP, 100 Pad, 0.5mm BSC, 14x14mm Body, JEDEC MS-026 BED [AED]
QFP, 144 Pad, 0.5mm BSC, 20x20mm Body, JEDEC MS-026 BFB [AFB]
QFP, 176 Pad, 0.5mm BSC, 24x24mm Body, JEDEC MS-026 BGA [AGA]

QFP, 208 Pad, 0.5mm BSC, 28x28mm Body, JEDEC [MS-026 BJB]; MS-029 FA-1 [FA-2]

SOIC, 8 Pad, 1.27mm BSC, 3.9mm Width, JEDEC MS-012 AA
SOIC, 14 Pad, 1.27mm BSC, 3.9mm Width, JEDEC MS-012 AB
SOIC, 16 Pad, 1.27mm BSC, 3.9mm Width, JEDEC MS-012 AC

SOIC, 14 Pad, 1.27mm BSC, 7.5mm Width, JEDEC MS-013 AF
SOIC, 16 Pad, 1.27mm BSC, 7.5mm Width, JEDEC MS-013 AA
SOIC, 18 Pad, 1.27mm BSC, 7.5mm Width, JEDEC MS-013 AB
SOIC, 20 Pad, 1.27mm BSC, 7.5mm Width, JEDEC MS-013 AC
SOIC, 24 Pad, 1.27mm BSC, 7.5mm Width, JEDEC MS-013 AD
SOIC, 28 Pad, 1.27mm BSC, 7.5mm Width, JEDEC MS-013 AE

SOT-23, 3 Pad, 0.95mm BSC, JEDEC TO-236 AB [AA]

SOT-23, 5 Pad, 0.95mm BSC, JEDEC MO-178 AA; [MO-193 AB]
SOT-23, 6 Pad, 0.95mm BSC, JEDEC MO-178 AB; [MO-193 AA]
SOT-23, 8 Pad, 0.65mm BSC, JEDEC MO-178 BA; [MO-193 BA]

SOT-223, 4 Pad, 2.30mm BSC, JEDEC TO-261 AA

SSOP, 14 Pad, 0.65mm BSC, 5.3mm Width, JEDEC MO-150 AB
SSOP, 16 Pad, 0.65mm BSC, 5.3mm Width, JEDEC MO-150 AC
SSOP, 20 Pad, 0.65mm BSC, 5.3mm Width, JEDEC MO-150 AE
SSOP, 24 Pad, 0.65mm BSC, 5.3mm Width, JEDEC MO-150 AG
SSOP, 28 Pad, 0.65mm BSC, 5.3mm Width, JEDEC MO-150 AH
SSOP, 38 Pad, 0.65mm BSC, 5.3mm Width, JEDEC MO-150 AK

TSOPI, 48 Pad, 0.5mm BSC, 18.4x12mm Body, JEDEC MO-142 DD

TSOPII, 44 Pad, 0.8mm BSC, 10.16x18.41mm Body, JEDEC MS-024 AC

TSSOP, 5 Pad, 0.65mm BSC, 1.25mm Width, JEDEC MO-203 AA
TSSOP, 6 Pad, 0.65mm BSC, 1.25mm Width, JEDEC MO-203 AB
TSSOP, 8 Pad, 0.50mm BSC, 1.25mm Width, JEDEC MO-203 BA

TSSOP, 8 Pad, 0.65mm BSC, 4.4mm Width, JEDEC MO-153 AA
TSSOP, 14 Pad, 0.65mm BSC, 4.4mm Width, JEDEC MO-153 AB-1
TSSOP, 16 Pad, 0.65mm BSC, 4.4mm Width, JEDEC MO-153 AB
TSSOP, 20 Pad, 0.65mm BSC, 4.4mm Width, JEDEC MO-153 AC
TSSOP, 24 Pad, 0.65mm BSC, 4.4mm Width, JEDEC MO-153 AD
TSSOP, 28 Pad, 0.65mm BSC, 4.4mm Width, JEDEC MO-153 AE
TSSOP, 28 Pad, 0.65mm BSC, 6.1mm Width, JEDEC MO-153 DB
TSSOP, 38 Pad, 0.5mm BSC, 4.4mm Width, JEDEC MO-153 BD-1
TSSOP, 48 Pad, 0.5mm BSC, 6.1mm Width, JEDEC MO-153 ED

VTSSOP, 8 Pad, 0.50mm BSC, 2.3mm Width, JEDEC MO-187 CA
VTSSOP, 8 Pad, 0.65mm BSC, 3.0mm Width, JEDEC MO-187 A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一个芯片封装的简单列表,其中的每一种封装距离“全”还差得很远,但是JEDEC的封装标准号可供你参考。

J ...

大致看了你的列表,一些封装我已经做过了,大家不嫌麻烦,看下我的文档列表,再看看缺少多少封装。慢慢看就行,时间有的是。我录入的形式是按照各大商城上有卖的,现在一些封装做完了,后期查找有些慢,有大家帮忙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一个芯片封装的简单列表,其中的每一种封装距离“全”还差得很远,但是JEDEC的封装标准号可供你参考。

J ...

确实每个封装都有两个宽度很蛋疼,后期再查找分析分析吧,有的确实基本用不着就不做了

网友:
有可能会用到,支持一下

网友D:
楼主好牛B,人家凭一己之力写操作系统,你凭一己之力做封装库,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牛B,人家凭一己之力写操作系统,你凭一己之力做封装库,加油!

过多的还是要请大家指正,一个人毕竟能力有限

网友:
楼主辛苦了,注意休息,身体第一!

楼主:
今天下班又没管住手,增加了LQFP128,QFN48,TO263_3,TSSOP56,MSOP_8。5个封装,后期找真慢,,,该洗洗睡了,关于直插电阻,卧式的和直立的只能最后拿实物画了,看数据手册标的感觉还是不放心

网友E:
有没考虑smt时的编带方向?

网友:
多谢,夺找几个开源库,什么时候用得着的时候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考虑smt时的编带方向?

贴片封装0度,插件的随意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片封装0度,插件的随意放

楼主辛苦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下IPC的相关标准, 另版主的库怎么下载呢?

网友F:
供参考, 我也在做这个封装库的工作,很多是参考IPC的标准,另外还有具体实践的封装设计方案,比IPC的尺寸更加紧凑,在空间限制较大的场合使用。
附件为两个不错的文档,供参考!
另3D的 文件都是直接在  3dcontentcentral 下载标准的模型,导入到封装库的!

我竟然没有权限插入URL网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供参考, 我也在做这个封装库的工作,很多是参考IPC的标准,另外还有具体实践的封装设计方案,比IPC的尺寸 ...

封装还没有经过验证,当然不能提供给大家,我做的封装只做市面上大众有的,做全的话很难,也没有太大意义。
焊盘整体风格是间于手焊和SMT之间优化,手焊不会太困难,但是也要考虑焊盘沾力,过大容易连锡,过于小容易脱落。后期会考虑专对SMT做优化,针对SMT的话手工焊是不可能了。
图片里只是当初临时调的焊盘,后期会拿实物一一验证修改
基本上就是根据生产工艺最可靠来做的,当然我也出道没几年,有很多也不知道,细节一起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供参考, 我也在做这个封装库的工作,很多是参考IPC的标准,另外还有具体实践的封装设计方案,比IPC的尺寸 ...

另外叫你一招,管理3D库的高效方法,step文件截个图,格式以XXX.STEP.JPG.会有惊喜

网友:
什么时候公布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外叫你一招,管理3D库的高效方法,step文件截个图,格式以XXX.STEP.JPG.会有惊喜 ...

不错!!!爻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爻兮!!!

土司隔离!

楼主:
目前封装库增加到了300左右,现在新增了一个要求,根据封装标准逐个检查3D模型准确,来来回回又重新换了不少3D模型

网友:
楼主辛苦,注意身体哦!

楼主:
最新情况
目前已经全部验证过3D模型,换了有10个左右不准确的,换了一些文件大的,好奇同样的模型,大多数都是1M左右大小,有的人做出来竟然200KB。
目前封装数量在310个左右,插件阻容还是等后期实物测量再做封装。
310个左右的封装,封装库已经28M大小了。。。如果没有换掉文件大的模型,估计30M了
今天所有焊盘也修改的七七八八了,接下来再调一下丝印。基本上开始打印贴片的封装,初步验证了(目前缺的还是有,大家看下列表,我继续加封装)
其中有两个封装还没有转移到另一个封装库里,2.1的电源插座,锁紧座。

网友:
路过,感谢楼主的付出。

网友:
支持lz,太有耐心了

网友:
为楼主赞一个,注意身体~

网友:
好期待楼主的更新

网友(2016-08-10):
LP里大部都有

楼主:
LP?是指哪里

楼主(2016-12-07):
最新情况,首次大概200种元器件开始做验证,看来比预期要晚了,中途停了一阵子没搞。现在抽时间继续开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工作,顶起!

网友G:
绝对体力活!楼主想做啥? 这么有劲!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绝对体力活!楼主想做啥? 这么有劲!

等着留着做完再感慨呢,简单说下,就是老是为了某个封装出错一片板子报废太痛苦了,所以决定非要把封装库搞定

网友G:
用GIT吧,建个项目,大家一起做!
工程师都要学会用GIT,不管是写软件,还是画原理图、画PCB!  甚至写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GIT吧,建个项目,大家一起做!
工程师都要学会用GIT,不管是写软件,还是画原理图、画PCB!  甚至写文档 ...

可以研究下

网友:
如下是我做一个板子的整个过程,SCH-->PCB --> Gerber 每个重要节点都记录上,还能返回(不是覆盖)!
attach://353488.jpg

网友:
占楼等待好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情况,首次大概200种元器件开始做验证,看来比预期要晚了,中途停了一阵子没搞。现在抽时间继续开始

还买了元件;还看到卡尺!不容易,厉害!

网友(2017-02-10):
请问楼主强调的优化是什么呢?这个封装库和自带的,IPC的等提供的,有什么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