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PCIE可以实现的端点类型root port是什么意思 ?

楼主(2016-07-10):
请教大家,altera的PCIE可以实现的端点类型root port是什么意思 ?是的一种简化的root complex端口吗 ?

网友A:
手册的意思应该是即可以是root,也可以是endpoint,两者之一,而不是同时支持这两种。

网友(2016-08-11):
关注 想学PC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的意思应该是即可以是root,也可以是endpoint,两者之一,而不是同时支持这两种。 ...

root complex和root port有啥区别 ?

网友:
电脑上的pcie槽是root complex,pcie 板卡(网卡,显卡等)是endpoint

楼主:
嗯,再想想,还没太明白,我感觉后面的endpoint应该说的是root endpoint(又不确定是否有这么个东西);

网友:
altera哪个级别的能实现root port?

刚查了下XILINX的只有最新的7系才能支持这个。

楼主:
这段在搞xilinx,
altera哪个级别的,晚上我看下 再回复

网友(2017-05-16):
引用 楼主:
这段在搞xilinx,
altera哪个级别的,晚上我看下 再回复

我也在搞Xilinx 的PCIE端点应用与PC通信,要用DMA模式通信,但是没什么头绪,请问要怎么搞?先看点什么资料?事物层要怎么写,参考PCIE标准SP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