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X220i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6-07-10):
现象:电脑用着用着,突然就没电了,再按开关无反应,只用电池开也无反应。
测试:拆开后仅主板用适配器供电,发现输入处的电压0-2V跳动,是电源保护的节奏。测量其他板上电容也没有电压出来。后来用手摸了一下,发现有个mos管很热,旁边的电容也很热,断电测量mos管没有短路。
修复:把电容取下来后测量直流电阻仅有14欧姆。更换一个10u25V(暂时无更改耐压的)之后暂时正常使用。
后续:赶紧备份数据。

楼主:
好像传不了照片呢。

网友:
靠,我最近已经看到至少两起MLCC故障了。。这东西,出了毛病根本没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