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一个5uA-5mA的程控恒流源,如何能达到100ppm的精度

楼主(2016-07-10):
如题,需要做5uA-5mA的程控恒流源,希望精度能达到100ppm。
程控端是16bit DAC输出0~5V电压,姑且认为精度足够高。OP07C+AD620+N-MOS完成横流反馈环路。精密电阻部分希望选用的是5ppm的DALE电阻。电路图如下:

目前有疑问如下:
(1)这样的电路,在校准(校准失调电压及电流)后能否满足100ppm的精度。目前较为担心与温度相关的参数,如OP07C的输入失调电压Vs温度=0.5uV/C(Type),AD620的增益Vs温度=-50ppm/C(Max),输入失调电压Vs温度=1uV/C(Max),输出失调电压Vs温度=15uV/C(Max),使用环境为25C+-5C。
(2)依据上面的相关参数,不知AD620及OP07C是否适合。目前较为担忧AD620的参数是否满足,也想用参数更优的INA114,但是这颗料价格也比较贵。

(请先忽略恒流源需要补偿MOS的部分,目前仅探讨这样的电路能否达到所需精度)

网友A:
最关键的是小于100PPM的基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是小于100PPM的基准吧

这个是程控的,由DA输出较高精度的电压。另,基准是2ppm/C的

网友B:
楼主你说的精度还是温漂,两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精度还是温漂,两个概念。

要求的精度,即万分之一的精度。温漂和工作温度关系比较大,不同的工作温度会影响到精度。所以是希望在25+-5度范围内对精度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能是精度低于万分之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求的精度,即万分之一的精度。温漂和工作温度关系比较大,不同的工作温度会影响到精度。所以是希望在25 ...

先找个安捷伦或泰克家的程控电源,对比一下价钱和参数,再过来提要求比较好。
如果安捷伦和泰克都做不到,你为什么能做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找个安捷伦或泰克家的程控电源,对比一下价钱和参数,再过来提要求比较好。
如果安捷伦和泰克都做不到 ...

瞧这话说的,安捷伦泰克做不到楼主就该做不到吗?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有需求总能想出办法的

网友E:
AD620的线性度需要考虑,可以考虑下增大采样电阻到2k,用一个opa2277做恒流和跟随。基准源2ppm估计是liner的吧,我试过adi,ti,美信的,稳定度都不是很理想,估计需要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620的线性度需要考虑,可以考虑下增大采样电阻到2k,用一个opa2277做恒流和跟随。基准源2ppm估计是liner ...

AD620的线性度问题,能否软件上拟合过来?现在比较担心的是AD620的温漂问题。单单增益Vs温度就已经50ppm/C了,如果温度变化5度,那就是250ppm。已经超过了所要求的100ppm精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AD620的线性度问题,能否软件上拟合过来?现在比较担心的是AD620的温漂问题。单单增益Vs温度就已经50ppm/ ...

估计难调,像有的adc写的就是不可调整误差。我试了下我的板子,还是上周初步校准了下dac,目前准确度还行,温漂不知道。我是分量程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难调,像有的adc写的就是不可调整误差。我试了下我的板子,还是上周初步校准了下dac,目前准确度还行 ...

挺厉害的,不过我的在5uA就不需要这么高精度了。只需要在5mA档做到万分之一精度就够了。另,3458A好漂亮。。

网友:
图中的ua用的100k采样电阻,毫安用的100欧姆。程序里用的电阻理论值,所以你看看有些误差,但是毫安档的线性度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F:
尽可能避免搞差分的形式,对电阻要求太高了,而且这个适配不好校正。
前几天正好有帖子问电路,参考那个电路,直接做高端(对电源)取样。
要不就搞个跨阻看看。

短稳万分之一,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瞧这话说的,安捷伦泰克做不到楼主就该做不到吗?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有需求总能想出办法的 ...

事实就是这样,别人做不到的东西,你能那么容易做到吗?
10度之内万分之一,也就是10ppm
分配给电路中所有的东西,每个东西能分到多少温漂?
说是好说,做就不是那么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尽可能避免搞差分的形式,对电阻要求太高了,而且这个适配不好校正。
前几天正好有帖子问电路,参考那个电 ...

因为应用需求原因,电流检测实在没办法放到高端进行检测。能否请教一下跨阻部分该如何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挺厉害的,不过我的在5uA就不需要这么高精度了。只需要在5mA档做到万分之一精度就够了。另,3458A好漂亮 ...

你5ma档位范围和分辨率分别是多少?我可以把我的毫安档校准下,用热风试试温漂,给你做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5ma档位范围和分辨率分别是多少?我可以把我的毫安档校准下,用热风试试温漂,给你做个参考。 ...

没有做分档,直接是5uA~5mA,只需要在输出5mA时,能有万分之一精度。5uA级别不需要这么高精度。

网友E:
有难度,我的16位dac和100欧电阻,室温抖动在30na左右。换成大点的电阻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难度,我的16位dac和100欧电阻,室温抖动在30na左右。换成大点的电阻会好点。 ...

经过这两天的思考,方案已经确定,初步预计效果会比AD620好。希望后面具体实施,能对我的方案加以验证。感谢您提供的实际参考,让我也期望能达到您的效果。还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请问分段是如何达到的?是用继电器吗,或是其他的器件,感谢指导!

网友:
真不错,坐等结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经过这两天的思考,方案已经确定,初步预计效果会比AD620好。希望后面具体实施,能对我的方案加以验证。 ...

模拟开关,adi网站上找的,导通内阻稍微小点就好了。我用来测电阻的,类似比例法,所以对精度要求不是那么高,主要是短稳。

网友G:
如果桌子上面没有两个B2962A和3458A的话,还是不要讨论精度这两个字为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如果桌子上面没有两个B2962A和3458A的话,还是不要讨论精度这两个字为好

对!才是懂得"精度"两个字含义的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模拟开关,adi网站上找的,导通内阻稍微小点就好了。我用来测电阻的,类似比例法,所以对精度要求不是那 ...

比例法测电阻跟输岀电流是完全不同的应用。
比例测电阻是要求最低的了,只要有个高位AD加基准电阻就齐了,做到万分之一很正常,全靠AD的线性。
输岀电流的要求要高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才是懂得"精度"两个字含义的人。

如有妄言,多谅。才进这门,还不知水有多深,可能离门槛都有段距离。

网友G:
获得精度和获得分辨率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3458A的字跳没准是正确的结果,而不跳是掩耳盗铃
干这个,大多数人都愿意看着表头的数稳稳的在那里不动,其实未必是真实的
这些东西我始终不想涉及太深,我见到很多基础还不错的人玩这些误入歧途,走火入魔
其实真到了微安级别,各方面环境都很重要,有点风吹草动的就跑了
我们现实生活中真的不需要这样子的分辨率,需要的也往往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
如果真要是玩精度,就电阻这一件事我们现在就搞不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经过这两天的思考,方案已经确定,初步预计效果会比AD620好。希望后面具体实施,能对我的方案加以验证。 ...

LZ位的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OP07是当比较器用?

前一阵还看恒流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获得精度和获得分辨率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3458A的字跳没准是正确的结果,而不跳是掩耳盗铃
干这个,大多数人都 ...

实际应用场景可能会比较理想,实验室恒温25度。之前考虑的过于简单,希望做到+-5度的万一精度,其实这个还是很难达到的。现在我也不清楚能做到什么水平,只是希望每个环节理清楚,希望能控制好,能做到25度万一精度就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位的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OP07是当比较器用?

前一阵还看恒流源了。。。。。。

是可以工作的,实际上OP07是实现了电流串联负反馈,只是中间加了一级AD620的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可以工作的,实际上OP07是实现了电流串联负反馈,只是中间加了一级AD620的放大。 ...

哈哈,刚发出去就想明白了。

16位的AD够用吗? 你的输入是多大范围?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估计难调,像有的adc写的就是不可调整误差。我试了下我的板子,还是上周初步校准了下dac,目前准确度还行 ...

F287的表很帅啊

网友:
玩模拟的才是高手

需要精度的建议增加ADC回采,输入精度比输出控制容易

网友J:
输出才5mA,楼主可以直接用OP07输出,不必扩展MOS管了
另外楼主可以考虑取消差分反馈回路,架构改成标准电流反馈方式,那样避免了仪表放大器的工模失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输出才5mA,楼主可以直接用OP07输出,不必扩展MOS管了
另外楼主可以考虑取消差分反馈回路,架构改成标准电流反 ...

想对地输岀电流,只能是差分反馈。
所以系统中的最大误差就是仪放的cmrr
尽量选个好点的仪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F287的表很帅啊

你没看到3458A也很帅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想对地输岀电流,只能是差分反馈。
所以系统中的最大误差就是仪放的cmrr
尽量选个好点的仪放吧 ...

安捷伦有个万用表的电阻恒流源就是对地的,而且不是差分反馈,我记得是对电源正产生一个负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安捷伦有个万用表的电阻恒流源就是对地的,而且不是差分反馈,我记得是对电源正产生一个负基准 ...

对,这也是一种方法。
问题是以电源正为公共端的DA输出也很难找啊,找这种东西的难度远远高于用仪放做差分反馈。
如果只是输出一个固定恒流源,倒可以这么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比例法测电阻跟输岀电流是完全不同的应用。
比例测电阻是要求最低的了,只要有个高位AD加基准电阻就齐了 ...

比例测电阻也不是那么容易,我的板子上也有用电阻做基准的,原计划用直接的比例法去测量,最后发现不动的只有0.1moh位,和用恒流源测电压得到的结果差不多。最后用开关电源供电时发现用电阻做基准时抖动很大,用电流源测受影响不大。所以现在不用电阻做基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F287的表很帅啊

287没有189好用,开机时间太慢,可惜189停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比例测电阻也不是那么容易,我的板子上也有用电阻做基准的,原计划用直接的比例法去测量,最后发现不动的 ...

你用电流源驱动基准电阻来做参考电压更好。不要以为用了电阻基准就可以随便用什么东西来驱动这个电阻了。
如果弄个很不稳定的电压来驱动基准电阻,效果肯定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电流源驱动基准电阻来做参考电压更好。不要以为用了电阻基准就可以随便用什么东西来驱动这个电阻了。 ...

目前我就用的图中这个电流源驱动的基准电阻,我的是一个镜像电流源,一个是对电源输出,一个是对地输出。对地输出的用于驱动基准电阻,基准电阻上的电压很稳定,也就最多10个uv的抖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难度,我的16位dac和100欧电阻,室温抖动在30na左右。换成大点的电阻会好点。 ...

这个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对地输岀电流,只能是差分反馈。
所以系统中的最大误差就是仪放的cmrr
尽量选个好点的仪放吧 ...

对于这个AD620来说,G=1,80dB的CMMR确实会有很大影响。不过考虑的主要原因是AD620的温漂太大了。现在方案已经改了,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实现。

网友K:
用PWM 做 DAC 可以满足要求,响应会比较慢

或者,参考lilith的精密电压源,这些才华的人都被赶到38hot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于这个AD620来说,G=1,80dB的CMMR确实会有很大影响。不过考虑的主要原因是AD620的温漂太大了。现在方案 ...

你最终选的什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最终选的什么电路?

采样电阻加大到500R,,电阻两边用精密运放做跟随,再使用差分运放放大2倍。这样实现虽然复杂,但是精度会比用AD620做的要高。这种类似于仪放的工作方式,实现效果比仪放好,缺点是放大倍数固定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PWM 做 DAC 可以满足要求,响应会比较慢

或者,参考lilith的精密电压源,这些才华的人都被赶到38hot了 ...

最近也经常泡38hot,主要要是里面有lymex这样的大师,从他的文章中收获很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采样电阻加大到500R,,电阻两边用精密运放做跟随,再使用差分运放放大2倍。这样实现虽然复杂,但是精度 ...

晕,我还以为是什么高级的电路。。。
你知道吗,差分运放内部也是有匹配电阻的,所以跟仪放是一样的后果,都是受相同的cmrr限制。你等于自己搭了个类似仪放的电路。
这种电路你能做的无非是找个cmrr尽量高的仪放或者差分运放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样电阻加大到500R,,电阻两边用精密运放做跟随,再使用差分运放放大2倍。这样实现虽然复杂,但是精度 ...

为什么老用很旧的620作对比呢?用个新一点的高cmrr的仪放就行了。就用跟你准备用的差分运放同一代的仪放就行,你试试,肯定比你用差分运放搭仪放电路的性能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晕,我还以为是什么高级的电路。。。
你知道吗,差分运放内部也是有匹配电阻的,所以跟仪放是一样的后果 ...

楼主只要5ma这个点准就好了,不用考虑整个量程的线性度,所以他的设计或许也可能很成功。不过楼主可以用万能板焊焊看,个人觉得万能板修改起来方便多了,特别是调试时。就是刚开始焊接很痛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只要5ma这个点准就好了,不用考虑整个量程的线性度,所以他的设计或许也可能很成功。不过楼主可以用 ...

不管是要一个点或者全量程,用差分运放搭个类似仪放的电路都不如直接用跟它同一代的仪放。不服的可以自己列岀参数来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要一个点或者全量程,用差分运放搭个类似仪放的电路都不如直接用跟它同一代的仪放。不服的可以自己 ...

这个我相信,在成本差不多的情况下还是用成品的好。不过如果不计成本的话我相信还是分离的好。现在威世有高精度低温漂的匹配 贴片电阻网络,专门用于搭建放大器,不过四路的就要近百元,不是追求极致一般不会用。楼主直接上个AD8276看看性能怎样,参考CN-0099. 15ma内三极管也可以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我还以为是什么高级的电路。。。
你知道吗,差分运放内部也是有匹配电阻的,所以跟仪放是一样的后果 ...

我看了一下,差分运放内部的电阻有专门匹配过的,只用了四个,仪放内部有六个,加外部的增益电阻,就有7个了。感觉这么多电阻,温漂就是个大问题。另外,我觉得我也不需要很大的增益可调。所以就这样分离搭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差分运放内部的电阻有专门匹配过的,只用了四个,仪放内部有六个,加外部的增益电阻 ...

实际没太大区别。
你如果把仪放设成1倍增益,就只有前面几个电阻有效。这些电阻的温漂是厂家匹配好的。
而如果想给差分运放增加增益,还得多加一个运放的放大级,就又多岀了两个关键的电阻。
反正你买仪放或差分运放,说白了主要就是为了买它内部那几个匹配电阻。里面的运放相对而言并不怎么值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差分运放内部的电阻有专门匹配过的,只用了四个,仪放内部有六个,加外部的增益电阻 ...

同一代的仪放比差分运放从实用上就是多了输入端的两个运放缓冲器。
仪放自身就是高阻输入,差分运放不是。
但差分运放内部的匹配电阻是开放的,你可以直接用到别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代的仪放比差分运放从实用上就是多了输入端的两个运放缓冲器。
仪放自身就是高阻输入,差分运放不是 ...

我对比了一下AD8429和AD620的,AD8429算是比较新的,它的G=1时,CMMR为100dB,AD620的为92dB左右。新的是会好点
另外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如果考虑温度因素进去,AD8429的Gain Vs Temp为G=1时10ppm/C,G>1时-80ppm/C。对于这项参数,不太理解,是不是温度变化超过亮度了,那就变为了160ppm了。希望指导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对比了一下AD8429和AD620的,AD8429算是比较新的,它的G=1时,CMMR为100dB,AD620的为92dB左右。新的是 ...

主要因为你要外接一个增益电阻啊,内外的温漂不可能完全匹配。
如果为了温漂,应当选固定增益或引脚选择增益的,这样所有关键电阻都在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因为你要外接一个增益电阻啊,内外的温漂不可能完全匹配。
如果为了温漂,应当选固定增益或引脚选择 ...

抱歉还是不能对Gain Vs Temp这个参数有比较好的理解,我看了一下固定增益的仪放是没有这个参数的。您说的内外温飘不一致,怎么就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就搞不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还是不能对Gain Vs Temp这个参数有比较好的理解,我看了一下固定增益的仪放是没有这个参数的。您说的 ...

增益不就是电阻的比值吗!
仪放里面的匹配电阻实际上绝对温漂参数并不好,仅仅是温漂匹配很好而已。
后果是你外接的那个电阻很难和它内部的匹配

网友E:
芯片内部的电阻都是100ppm的,当温度变化时内部电阻变化的方向都是一致的,所以比例变化不大。当你用外置电阻时,温漂可能是-50ppm,这样比例变化就更大了。另外芯片内外的温度也不一致,所以这个就不难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内部的电阻都是100ppm的,当温度变化时内部电阻变化的方向都是一致的,所以比例变化不大。当你用外置电 ...

懂了,感谢解答。
还有个浅薄的问题要提一下,如果CMRR值不够高,必然会产生固定误差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通过校准的方式去把这个误差校准掉。
下面附图是CMRR产生输出误差的计算公式,忽略R2/R1在温飘上的变化,假设比值固定,那么ERROR输出与VIN和CMRR相关,由于CMRR是固定的(不知这个假设是否成立),那么ERROR输出和VIN就是线性的关系,这样是否可以校准掉这个误差。不知道我这有的理解是否正确?

也希望楼上的redroof大哥帮忙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懂了,感谢解答。
还有个浅薄的问题要提一下,如果CMRR值不够高,必然会产生固定误差的情况下,是否可以 ...

cmrr是很多因素的组合,根本不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rr是很多因素的组合,根本不固定

了解了,我看了一下ADI新的仪放,CMRR似乎做的都不高,Type值在86dB左右,即20000左右,假设有2V的共模信号,那就是100ppm了,那这就是个问题了。。。
看了下固定增益的AD8225,他的CMRR最好才95dB,即56234,假设2V共模信号,那就是35ppm,似乎还可以。就是不知道是否能相信图表给出的这个曲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rr是很多因素的组合,根本不固定

redroof大哥,我找了一份ADI写的关于“仪表放大器桥接电路误差预算分析”的文章,里面说CMR是可以通过校准消除的。附图如下:

所以我觉得CMR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我外部校准掉应该就不会有影响。真正不能校准的应该是非线性的相关参数,如增益的非线性,及噪声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内部的电阻都是100ppm的,当温度变化时内部电阻变化的方向都是一致的,所以比例变化不大。当你用外置电 ...

aduecho大哥,我现在有个想法,想通过小信号继电器去扩量程,希望也能到5uA-5mA全量程100ppm(先不考虑温度问题),我想问的是有没有Idss漏电流很小的NMOS,或者PMOS。看您5uA档,已经是到pA级别了,这个太厉害了。我也有想过JFET的管子,但是因为历史原因,对其使用方式不熟悉,所以也不敢贸然的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redroof大哥,我找了一份ADI写的关于“仪表放大器桥接电路误差预算分析”的文章,里面说CMR是可以通过校 ...

仪放就是运放加匹配电阻。
其中匹配电阻带来的误差确实是线性的,可校准,等价于这个电流源的内阻。
但运放自身cmrr造成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不好校准。
实际仪放到底哪个因素为主我不知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aduecho大哥,我现在有个想法,想通过小信号继电器去扩量程,希望也能到5uA-5mA全量程100ppm(先不考虑温 ...

我的是镜像电流源,N是2n7002,你也可以使用之前坛子里推荐的SUP60N10 (100na Max).P我用的是si4825.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镜像电流源,N是2n7002,你也可以使用之前坛子里推荐的SUP60N10 (100na Max).P我用的是si4825. ...

另外图中有几十pa的抖动(最后两位)。最后一个0是na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仪放就是运放加匹配电阻。
其中匹配电阻带来的误差确实是线性的,可校准,等价于这个电流源的内阻。
但运 ...

我看手册,提高增益是可以带来更好的CMRR,但是图表中的120dB就应该包含了仪放自身的CMR了,他都说120dB的是可以校准了。那我就不明白还有什么非线性的因素会导致CMR的变化,本身从我之前贴出的图来看,CMRR是在一段范围内是恒定的,与频率相关。但是我这里是恒流源,就是直流的控制。我能理解每颗料CMR值的差异,但是不能理解对于单个芯片来说CMR值还会怎么变化。我看很多教材也没有对CMR做出很好的解释,只是计算了CMR造成的误差。另外我还看到有教材说共模信号会导致静态工作点的变化,但是我这里的变化量是直流的,那么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为误差的输出也应该是线性的,输入的CM信号小,则误差小,输入的CM大,则误差大,是线性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手册,提高增益是可以带来更好的CMRR,但是图表中的120dB就应该包含了仪放自身的CMR了,他都说120dB ...

运放的cmr自身就是那个非线性因素。
cmr是各种影响的总和,它不是一个有明确来源的参数,只是一个总的设计值或测量值而已。
你不能说怎么去改变cmr,只能说某种电路的cmr是多少。这是芯片设计决定的。

网友C:
给620校准cmr,或者给741运放校准vos,这些都是老掉牙的技术了。现在请用好一点的器件,别去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620校准cmr,或者给741运放校准vos,这些都是老掉牙的技术了。现在请用好一点的器件,别去校准! ...

哎,木有办法,看了固定增益的AD8225,但是他的CMRR最低只有86dB,最好也不超过100dB。2V的共摸,如果按照最低86来算,就有100pp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木有办法,看了固定增益的AD8225,但是他的CMRR最低只有86dB,最好也不超过100dB。2V的共摸,如果按 ...

B后缀会高一些。
而且86db就已经2万倍了啊

楼主(2016-09-13):
引用 网友E:
另外图中有几十pa的抖动(最后两位)。最后一个0是na档位

aduecho兄,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电路已经搭出来了,我控制DA输出了一个2.50004V的电压,最后一位跳动,这个电压是通过34401A采到的。同时也用示波器测了一下这个DA输出上的纹波,居然有十几mV。很奇怪,我用34401A的采数据“很稳”,但是示波器交流档又有十几mV的峰峰值电压。这个地方我不是太理解。假如我用AD去采这个2.50004V的电压,那么数据不是会变化很大么?

网友E:
34401的速度很慢的,他求得应该是有效值。纹波肯定存在的。你用ADC要看你的采样速率和计算方法(平均值?有效值...)

网友:
给楼主推荐个芯片AD420

网友D:
应该是AD640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AD640

AD420也可以,是单芯片方案,0-2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aduecho兄,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电路已经搭出来了,我控制DA输出了一个2.50004V的电压,最后一位跳动,这 ...

设置下nplc。

网友:
引用 楼主:
aduecho兄,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电路已经搭出来了,我控制DA输出了一个2.50004V的电压,最后一位跳动,这 ...

如果用个很慢的AD来采,也可以得到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34401的速度很慢的,他求得应该是有效值。纹波肯定存在的。你用ADC要看你的采样速率和计算方法(平均值?有 ...

纹波的问题大致已经清楚了。我的AD预计以1K的速率去采,取有效值。现在AD还有点问题,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420也可以,是单芯片方案,0-20MA

多谢,目前方案已定。而且我的应用还有些不一样。

楼主:
2.50004就是台表采出来的,只是用示波器看了一下这个信号,才发现的纹波/噪声较大。

楼主:
现在遇到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偶然间将负载短路,就发现环路振荡了,200mV,500K的频率。如下图所示:

用示波器看信号,跟随电路有相移,差放也有相移,上边的运放也有相移,然后就振起来了。

请教一下该采取什么措施处理一下。

PS.用示波器看过正常的负载不短路的波形,其实也有振,只是幅度很低,和噪声混在一起了,几个mV。

网友L:
引用 楼主:
2.50004就是台表采出来的,只是用示波器看了一下这个信号,才发现的纹波/噪声较大。 ...

nplc设置的是采样周期,所以nplc越大,显示的数字抖动越小啊

网友:
电路好复杂,不如我帮楼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L:
nplc设置的是采样周期,所以nplc越大,显示的数字抖动越小啊

我觉得并不关台表的事情,而是DA输出本身。。

网友M:
2个多月了,楼主连重点都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M:
2个多月了,楼主连重点都没有找到

不是内行,只是个外行。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是内行,只是个外行。希望多多指教

稳定性是系统的基础,自身都震荡怎么用。
别人都已经讲过了,把BS123去掉直接用运放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M:
2个多月了,楼主连重点都没有找到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稳定性是系统的基础,自身都震荡怎么用。
别人都已经讲过了,把BS123去掉直接用运放输出。

可是我的场景是需要MOS输出的,后期还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做大电流的恒流源。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场景是需要MOS输出的,后期还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做大电流的恒流源。 ...

你不如一步到位直接说你要做多大电流的,小电流和大电流的电路重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不如一步到位直接说你要做多大电流的,小电流和大电流的电路重点不一样。 ...

之前是想着先做一个5mA档的,然后后面在做500mA的。之前有在38上看到说运放直接输出不太好,所以就加了MOS。而且我的应用上,MOS也是必要的。所以请教一下,这种小电流情况下,该如何处理,该注意什么。电路有负载的情况下是不振的,极端情况下负载短路了才振起来的,并非一直在振。负载短路振荡是我偶然测试发现的,希望解决掉。

网友:
输出加滤波电容

楼主:
振荡已经消除!

网友N(2017-03-13):
怎么消除的,楼主说说

网友:
个人觉得 5ma*200欧= 1V 所以楼主对压降的容忍是很大的, 如果要提高精度可以用继电器切换检测电阻 ,200欧/2000欧之间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N:
怎么消除的,楼主说说

应该是通过LZ位 加在 MOS管 G 极 上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