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本坛有个贴子说光猫的OLT认证的事,古大师回的贴如.....

楼主(2016-07-11):
貌似是说OLT认证是确定入户光纤到电信机房的距离?古大师还回复说有一个VLAN 号啥的?如何把那个贴子弄出来?谢谢各位了!搜索能力有限。。。。。

PS:古大师在这里回也行。

网友A:
不是古大师,后续内容可以不看。

首先得看你是GPON还是EPON接入。
以北京联通EPON接入为例,绑定的仅仅是MAC地址,其他均未绑定。换光猫仅需要将新光猫的MAC修改为老光猫的mac地址即可。
其他省份各有不同,有只绑定LOID的(例如广东),还有LOID和MAC一起绑的。

网友:
为什么需要绑定? 以前adsl都不用绑定

网友B:
LOID和MAC是属于第二层,用于识别和区分不同用户的光猫,VLAN是属于第三层,用于区分不同的流量,上网、IPTV、语音电话分别有不同的VLAN ID。

网友C:
可以大量供应二手光猫,30元一个,成色不论,可以用于自建光纤网络,也可用于监控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古大师,后续内容可以不看。

首先得看你是GPON还是EPON接入。

谢谢,我们这边是EPON.还好只做了OLT认证,没有恶心到绑定MAC的地步,估计是技术人员为了省事吧。用户可以自己换光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ID和MAC是属于第二层,用于识别和区分不同用户的光猫,VLAN是属于第三层,用于区分不同的流量,上网、IPT ...

3楼在问,为何要作绑定,以前ADSL都不绑定的?呵呵。。。。

您的回贴帮助我搞定了本地区的光猫更换问题。

PS:歪个楼,如何把您以前有关这方面的回复搜出来呢?时间不长,应该是1个月前。有人提了有关光纤网的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3楼在问,为何要作绑定,以前ADSL都不绑定的?呵呵。。。。

您的回贴帮助我搞定了本地区的光猫更换问题 ...

PON为无源光纤网络的缩写,OLT一根光纤出来,用分光器分配到所有下属ONU,也就是说下行信号是对所有光猫广播的,而上行信道则是时分复用,由OLT统一分配时隙,如果有一个设备“不听话”就会干扰整个网络,这就是为什么PON要有认证和绑定。
而ADSL相当于专线到户,在局端的DSLAM设备上已经相当于绑定了端口,反正你没法去机房换端口搞破坏,也就没有绑定modem这个需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大量供应二手光猫,30元一个,成色不论,可以用于自建光纤网络,也可用于监控工程。 ...

灰常有兴趣,有没有具体参数

网友C:
有运营商标识的光猫,GPON和EPON都有,也就是家庭用的光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运营商标识的光猫,GPON和EPON都有,也就是家庭用的光猫。

电信的有么,小区宽带最近升级到光纤,我明天问下电信,看自有光猫是否可用,有型号么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大量供应二手光猫,30元一个,成色不论,可以用于自建光纤网络,也可用于监控工程。 ...

有配套的便宜olt吗

网友:
8楼不愧是全能大师,说的很好。olt这种方案也开始流行用来搞监控了,不过用起来也没想象那么简单,olt要调试并且我们选分光器不注意烧坏过光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ON为无源光纤网络的缩写,OLT一根光纤出来,用分光器分配到所有下属ONU,也就是说下行信号是对所有光猫 ...

那FTTH网络岂不是有一个巨大的缺陷,我在某个位置用红光笔发射一束激光,直接让OLT设备没法接收ONU发回来的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配套的便宜olt吗

淘宝就有便宜的OLT,身边人有使用过OLT设备做监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信的有么,小区宽带最近升级到光纤,我明天问下电信,看自有光猫是否可用,有型号么 ?

哪个运营商都有,问题是要区分GPON和EPON。

一般而言,都可以自备设备的,除非是网络承包商操蛋,想从中赚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FTTH网络岂不是有一个巨大的缺陷,我在某个位置用红光笔发射一束激光,直接让OLT设备没法接收ONU发回来 ...

理论上是的,功率大的话还可以损坏OLT。
不过干扰或破坏公共通讯设施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刑事罪行,被抓到了不是一句恶作剧可以搪塞过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FTTH网络岂不是有一个巨大的缺陷,我在某个位置用红光笔发射一束激光,直接让OLT设备没法接收ONU发回来 ...

没谁闲的破坏通信设施吧 没经济利益处罚又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FTTH网络岂不是有一个巨大的缺陷,我在某个位置用红光笔发射一束激光,直接让OLT设备没法接收ONU发回来 ...

有线电视还可以注入信号覆盖upstream呢,3G/4G还可以发射信号干扰上下行呢,卫星通信...问题是这事儿犯罪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的,功率大的话还可以损坏OLT。
不过干扰或破坏公共通讯设施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刑事罪行,被抓到了 ...

其实很难抓到的,有心捣乱,肯定要考虑如何脱身。有没有发现街边时不时发现分光箱是打开的,而且是监控盲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没谁闲的破坏通信设施吧 没经济利益处罚又重

那些运营商互相掐断线的事情没少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些运营商互相掐断线的事情没少见吧

现在这事很少了吧,就算稿也是简单粗暴办法,谁还用这么文艺非法。  以前确实经常互相用菜刀砍光缆砍电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很难抓到的,有心捣乱,肯定要考虑如何脱身。有没有发现街边时不时发现分光箱是打开的,而且是监控盲 ...

时间短没啥用,感觉不出来,时间长人家派人来排障在分光盒逐个端口测一下就知道了,不抓你至少也会临时把你的光纤拔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个运营商都有,问题是要区分GPON和EPON。

一般而言,都可以自备设备的,除非是网络承包商操蛋,想从中 ...

您好,是gpon,你那有哪些品牌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大量供应二手光猫,30元一个,成色不论,可以用于自建光纤网络,也可用于监控工程。 ...

怎么收???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时间短没啥用,感觉不出来,时间长人家派人来排障在分光盒逐个端口测一下就知道了,不抓你至少也会临时把 ...

请教下万能古大师,OLT和ONU 能自己做板子驱动传输自己的信号吗?不跑网络协议,透明传输,下行大带宽,上行小带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是gpon,你那有哪些品牌的 ?

中兴,华为居多。

网友C:
30一个,只包通电灯亮,其他不保证,你敢我就给你收些回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C:
30一个,只包通电灯亮,其他不保证,你敢我就给你收些回来

查了下,可惜,不好玩啊,光纤熔接机、切割器,  光纤交换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查了下,可惜,不好玩啊,光纤熔接机、切割器,  光纤交换机……………… ...

哈哈,平时我们的熔接都是外包给别人,一根光纤线20元左右,量大从优,想象一下一条光缆里面有多少根光纤。我们的工程一般采用4芯光缆,一般需要熔接几十芯甚至上百芯,也就一天的功夫。

一台熔接机一万元左右,要不了几单工程就回本了。朋友多,路子广,基本上天天有活干,走上人生致富路,赢取白富美不是神话。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哈哈,平时我们的熔接都是外包给别人,一根光纤线20元左右,量大从优,想象一下一条光缆里面有多少根光纤 ...

量大不如自己买一台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量大不如自己买一台合算

我也这样想的,问题是,一次性投入那么多钱,又舍不得,反正每次都把熔接费用计算在工程费里面了,也就懒得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万能古大师,OLT和ONU 能自己做板子驱动传输自己的信号吗?不跑网络协议,透明传输,下行大带宽, ...

没啥不可以的,但工作量非常大,纯粹吃饱了撑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可以大量供应二手光猫,30元一个,成色不论,可以用于自建光纤网络,也可用于监控工程。 ...

请教一下,怎么用光猫自建光纤网络,两个光猫之间需要什么设备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没啥不可以的,但工作量非常大,纯粹吃饱了撑的。

但是我又需要这种传输方式,大数据下行,又可以回传少量数据,这方面的设计资料不太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一个,只包通电灯亮,其他不保证,你敢我就给你收些回来

只包灯亮呐,不敢要了,大家都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怎么用光猫自建光纤网络,两个光猫之间需要什么设备吗?

OLT设备,淘宝有便宜的卖,我看见有人做监控工程用这个,奇怪,上行带宽够吗?

古大师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FTTH网络岂不是有一个巨大的缺陷,我在某个位置用红光笔发射一束激光,直接让OLT设备没法接收ONU发回来 ...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红光是650nm,pon网络下行是1490和1550om光,上行是1310突发光,每个接收器都有滤光片,红光不会干扰,我以前搞过测试设备,相同波长适当功率也不会影响,pon有严格功率范围如果功率过大,设备会关闭工作自我保护。据我所知,olt对各家光猫兼容性很差,反而不区分g e pon,除非懂olt的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但是我又需要这种传输方式,大数据下行,又可以回传少量数据,这方面的设计资料不太好找 ...

你直接买个光纤收发器不就得了,千兆的也才一百多块钱一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OLT设备,淘宝有便宜的卖,我看见有人做监控工程用这个,奇怪,上行带宽够吗?

古大师解答一下 ...

pon上行是时分复用,一般最大上行速率2.5Gbps,好像最近都推10G的了,每个onu最大帧长是125us,我观测过无论多少个onu每个都是固定分配125us,所以如果onu数量少获取的带宽就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买个光纤收发器不就得了,千兆的也才一百多块钱一对。

我要一带多个的,不是一对一,不跑网络协议,OLT ONU这样的形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要一带多个的,不是一对一,不跑网络协议,OLT ONU这样的形式

交换机嘛,以太网也可以不跑网络协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交换机嘛,以太网也可以不跑网络协议的。

你的意思是做全光口的交换机?我想的是一个主的就像OLT,然后远端用分光器挂接上去,终端相当于ONU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的意思是做全光口的交换机?我想的是一个主的就像OLT,然后远端用分光器挂接上去,终端相当于ONU ...

你直接用OLT/ONU就行了啊,两边都是以太网出来,你可以不跑网络协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用OLT/ONU就行了啊,两边都是以太网出来,你可以不跑网络协议的。

但是这个东西不知怎么驱动啊,只有模块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但是这个东西不知怎么驱动啊,只有模块的资料

两边出来都是以太网口,驱动啥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哈哈,平时我们的熔接都是外包给别人,一根光纤线20元左右,量大从优,想象一下一条光缆里面有多少根光纤 ...

武汉30芯内10元,起步200元,量大靠谈,一天一百多芯轻松的,我说的是两头。

网友:
引用 网友K:
武汉30芯内10元,起步200元,量大靠谈,一天一百多芯轻松的,我说的是两头。

一般都是小工程才会外包,这边的大一点的公司都有熔接设备

网友(2018-11-09):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万能古大师,OLT和ONU 能自己做板子驱动传输自己的信号吗?不跑网络协议,透明传输,下行大带宽, ...

这个很容易的,它有一个最高速率和最低速率,在范围内都可以,自定义传输协议也行

网友(2019-07-07):
引用 网友B:
LOID和MAC是属于第二层,用于识别和区分不同用户的光猫,VLAN是属于第三层,用于区分不同的流量,上网、IPT ...

每个地区的vlanid是一样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边出来都是以太网口,驱动啥啊?

大师,我搭车问一下,目前400G的光端口,变换成电口以后,是不是多路啊?比如64路并行输出。毕竟,一路能400G码率的串行信号,非常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