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公司买个超声波洗板机,能帮我推荐一个吗?

楼主(2016-07-11):
     小公司电路板都是自己焊接的,PCB清洗都是自己用酒精刷的,每次刷完都是附着一层白色的,就想让公司搞个洗板机。
我以前在成都的时候,看别人都是用超声波洗板机洗完后,再用高压气枪吹吹就好了。  现在我只买个洗板机就可以了么?我看TB上说洗板机可以有加热的功能,大家能不能给个意见和建议。
     对了,还用买高压气枪吗?

网友A:
有些元器件不能超声波,,,例如晶振,,高压气枪也可以。

网友B:
尽可能使用免洗工艺. 才是最终解决方案.

网友C:
洗板水对有些塑料件有溶解 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元器件不能超声波,,,例如晶振,,高压气枪也可以。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 如果用高压气枪的话是不是可以不买洗板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板水对有些塑料件有溶解 要注意

用酒精和洗板水那个好些?我知道洗板水有腐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可能使用免洗工艺. 才是最终解决方案.                                                                ...

这样的话只能拿出去加工了,但我们公司电路板上平时接插件也多。 我之所以想让公司买个洗板机,是因为公司有100多套仪器是测小电流pA级的,电路板洗不干净漏电流大。 我用酒精洗完后电路板一层白色的附着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只能拿出去加工了,但我们公司电路板上平时接插件也多。 我之所以想让公司买个洗板机,是因为公 ...

酒精洗完干后有白色,那是板上残余酒精溶解的助焊剂在酒精挥发后又析出了。解决办法1.就是洗过后再用新酒精喷淋冲洗一下;2.洗完后立刻用干净的卫生纸把板上残余酒精擦干。如果以上两种办法没有彻底处理净,还有少许白色痕迹,那塑料刷子使劲刷几下就掉了。

网友D:
我是用超声波清洗机的,功率600W以上就可以了,用酒精(分析纯无水乙醇500ML一瓶,一箱20瓶一共150元)。用酒精主要是无毒,对元器件无损伤,有些器件特别是塑料件的用其他清洗后有些会退色或变形。清洗方法:先倒酒精在清洗机里面,把线路板也放进去,有时间就让它们浸泡10分钟左右,没时间就直接洗,一般在2-5分钟就能洗干净.像晶振和继电器不能直接扔进去洗,否则晶振会振坏了,继电器触点会移位导致接触不良。洗好把板拿出来放到另外的酒精中放一下,这样再用热风吹干就不发白了。  洗好后酒精会比较脏,不要倒掉,直接放到塑料壶里,面让它自己沉淀,下次还可以用的。

网友:
该找专业的SMT加工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超声波清洗机的,功率600W以上就可以了,用酒精(分析纯无水乙醇500ML一瓶,一箱20瓶一共150元)。用 ...

谢谢您的回复,这些信息对我很有用。我还没定到底买不买洗板机了,我公司设备上大多都有晶振继电器这类的,场效应管也偏多,我有点担心到时候给超声波给震坏了,还查不出原因来

网友:
持续关注。我也烦恼这个事

网友:
我买了一个小型的,可能功率60W吧,记得不大清楚了,用了好几年了,小板子能放几片,基本上也没做什么大板,可以满足一般的生产需求,晶振没有震坏的情况,洗板水味道大,注意通风

网友E(2017-03-21):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只能拿出去加工了,但我们公司电路板上平时接插件也多。 我之所以想让公司买个洗板机,是因为公 ...

很好奇贵公司是生产什么仪器的,最近在找一些国产的微电流测试仪器,好像做的好的的并不多。方便提供一些贵公司的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贵公司是生产什么仪器的,最近在找一些国产的微电流测试仪器,好像做的好的的并不多。方便提供一些 ...

国产的都不是很专业,买个吉时利的6517B吧,专测微电流的。 我们公司主要做微电流前放,配合各种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