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首电钢琴加音源后期制作的钢琴曲给大家参考一下。

楼主(2016-07-11):
上传这首曲子是因为刚好有个帖子里面有关于电钢琴和机械钢琴的讨论,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5060-1-1.html
这首曲子是用电钢琴录成Midi后在电脑里面用音源“渲染”的一首曲子,大家可以点评一下,这样我也可以对电钢琴和音源有个客观的了解,也可以给那些想买钢琴的人一个参考。

网友:
有人能用苹果手机拍出摄影参赛作品。然而大部分人不行。展示这样的作品很难说客不客观。

网友:
论坛里面真是什么方面的人才都有

网友:
坛子里啥人都有啊

网友:
能人辈出,的确牛!

网友:
其实给小孩买琴的选择并不是音色来决定的,主要是练习起来电钢琴手感肯定是和钢琴有区别的

网友A:
楼主弹得很专业啊。
我想买一台电钢琴自学着玩,请问一下YAMAHA的P115如何呢?谢谢。

网友:
电钢琴和真钢琴,感觉和手机相机与单反的区别一样,,,手机有些相机比一般单反好,但是单反总归是单反,按的手感不一样

网友:
嗯,下载了,钢琴曲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弹得很专业啊。
我想买一台电钢琴自学着玩,请问一下YAMAHA的P115如何呢?谢谢。 ...

一万以内的电钢琴我没有了解过, 我觉得几千价位的琴如果是用来玩的话也能凑合吧,但如果是想练琴的话我是不建议。
另外那首钢琴曲不是我弹的, 我只是制作。

网友:
很多人都说电钢和机钢手感不同,用电钢练不了琴,但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来电钢和机钢有什么不同,手感从哪方面有差距。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电钢里也有和击弦机类似的杠杆结构。

网友B:
如何制作一首像这样的曲子呢?用GARAGEBAND?用MIDI录入还是用手机屏幕录入的?是一次录入还是分几次录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制作一首像这样的曲子呢?用GARAGEBAND?用MIDI录入还是用手机屏幕录入的?是一次录入还是分几次录入的 ...

制作的方法很多, 我的方法是用电钢琴弹一遍录成Midi文件储存在U盘上, 然后用Cubase打开这个Midi文件, 选择音源,然后输出音频文件,就这么简单。

网友C:
电钢和机钢在很多专业论坛里都没争论出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钢和机钢在很多专业论坛里都没争论出结果

这个争端类似于 入门的单反和同价位微单的争端

网友:
电钢琴占地小,价格低,无需每年调音,免维护,键盘手感、音色和真钢琴很接近。入门学习性价比特别高。

楼主:
为什么曲子一百多下载, 只有几个发表评论, 好或坏都可以说啊。

网友(2016-09-03):
我电钢(雅马哈P70)和机钢(门德尔松三角)换着用,分几个方面总结:
1)音色,几千块的yamaha的音色比我接触过的机钢都好,这个和采样的音源有关,据说普遍的电钢采样来自于顶级大三角钢琴。
2)真实和现场感,电钢几乎没有,和听录音差不多,配一副好的耳机会好很多很多很多。
3)作为乐器的手感,这点最重要,绝不简单的是健配重。单纯论击键的感觉,我觉得电钢更像好点的三角钢琴,好于普通的立式。但考虑到按键下去获得的听觉和触觉的反馈,电钢就和机钢区别很大了。电钢可以相对容易的做出好听但缺少细节变化的声音,可能和调校有关,机钢会让你觉得似乎每个按键都不太一样,或者某些按键“有问题”。
4)踏板,加入踏板后,上面一条中所说的差异,似乎被放大了很多倍。以至于,往往会觉得,这完全是两种乐器。

简单点打个比方,就是游戏模拟器开车(顶级跑车) 和 真实开车的(家用买菜车)感觉区别

网友D:
好听,想知道曲子叫什么名字

网友:
自从听过他弹的钢琴后对钢琴欲罢不能啊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2MzAyOTg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听,想知道曲子叫什么名字

这首曲子的名字叫 “领悟”,是我认识的一个人的原创音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首曲子的名字叫 “领悟”,是我认识的一个人的原创音乐。

怪不得没听过

网友E(2017-01-04):
好听

也想学学,但不知道会不会买来吃灰。

LZ给讲讲学琴的必备条件吧,比如耳朵和手要达到啥样的水平才有可能学出点样子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听

也想学学,但不知道会不会买来吃灰。

买一个最最便宜的破电子琴先练习听力吧,听见能写出来是最最基础的基础,一开始要买那么高级的琴干什么,好多人自我陶醉到就连自己都信了。其实听力不过关的就不要去努力了,因为你压根就不是这块料,瞎屌丝啥呢。看看半年内常用的和弦能听出来多少再出来吹琴好了。

上面这段话是顶楼提到的帖子里面145楼的回复, 我很认同这个观点, 直接拿来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一个最最便宜的破电子琴先练习听力吧,听见能写出来是最最基础的基础,一开始要买那么高级的琴干什么, ...

额........百十块钱的玩具电子琴倒是有,不过那玩意实在是提不起兴趣来啊,那声音对耳朵简直就是折磨。

不过那种用小锤敲的石头片的玩具琴倒是能比较轻松的敲出儿歌来。

你看我这种还有希望不?

楼主:
其实练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其核心是怎样使得自己坚持下去。有两种能力能让一个人在坚持这个事情上轻松一些, 这个就是乐感和听力, 很可惜这两种能力是天生的,虽然后天锻炼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但这个过程要付出很多。
如果本着陶冶性情这个出发点并且有条件的话就买个好点的电钢琴,说不定能坚持下去那么将是受益终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百十块钱的玩具电子琴倒是有,不过那玩意实在是提不起兴趣来啊,那声音对耳朵简直就是折磨。

27楼是回复你的。

网友F:
是的,都是天生的,后天你怎么苦练也是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都是天生的,后天你怎么苦练也是没有用的。

不是每个人练琴都是想成为钢琴家上台表演, 练到弹一些难度不高的曲子如果能坚持的话还是不难的。 大部分的流行音乐也就是3级的水平, 基本不超过4级, 练到这个程度能坚持就行了并不需要什么天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每个人练琴都是想成为钢琴家上台表演, 练到弹一些难度不高的曲子如果能坚持的话还是不难的。 大部分 ...

看到你27和30楼的解答,我觉得我还有点希望,抽空了就搞个琴练一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