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调压电路,12v转1-11v的

楼主(2016-07-11):
12v输入,1-11v调压输出,输出电流50mA,原来用的运放跟随,有几个问题,一个是电路面积大,成本高,二是容易自激不稳定,请教大神们有啥简单好用的电路推荐么?谢谢啦!!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TL4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TL432。

精度确实没要求,有相关电路参考一下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确实没要求,有相关电路参考一下么?谢谢!

套用TL431的典型电路就可以了,到网上找一下。
TL432参考电压是1.24V的,TL431是2.48V,其他的完全一样。

网友:
可调的三端稳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