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WiFi覆盖用哪个牌子的产品好?

楼主(2016-07-11):
无线WiFi覆盖用哪个牌子的产品好?

目前一线品牌是
乐光 ? ?
维盟 ? ?
艾泰 ? ?
飞鱼星 ?
IPCOM ? ?
DLINK??
TPLINK ? ?
当然了 华为和中兴的除外, 华为和中兴的价格太贵了,比其他的牌子贵个十多倍,除非Z.F.大型项目,一般的普通项目还是不会使用华为的设备的

楼主:
高手请进?

网友A:
想要稳定可靠的wifi还是用大公司的吧,
年初买的tp-link的AC+AP,一般般~

网友:
TP-LINK就是个不涨进的公司,现在做的产品是越来越烂了,买了两个,天线都是3根、4根的,设置无线后时不时就掉线,最后只能用它的gust用户的无线,还不如我买的杂牌路由器。

网友:
这段话在百度知道上看过

网友:
MikroTik吧,用过的都说好,稳定不死机,电信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稳定可靠的wifi还是用大公司的吧,
年初买的tp-link的AC+AP,一般般~

100多的ap  1000多的ap主要区别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