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P 通电 Fn F1 和 F4 2个键盘灯长亮,有维修方法吗?

楼主(2016-07-11):
购买的 T440P 吗? 前短时间小孩子把水洒到键盘了,后来通电发现Fn  F1 和 F4 2个键盘灯长亮,再按其他键盘就会自动关闭屏幕。我查了联想官网的的说法是拿下电池,长按开机键一段时间,即可恢复出厂设置,试了N次貌似不行。估计可能键盘出故障了,打算X宝买一个自己换。正在找拆键盘的资料 。

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的网友,给个解决办法?还有如果键盘坏了,去联想的维修店给修吗?说明是买的是港水,近9K。 看了阿莫有一篇 T420键盘拆解的文章,想X宝买一个键盘自己换下,不知道是否可行,有没有质量好点的X宝链接。

网友:
淘宝上买个键盘, 再网上找个拆键盘方法或直接问卖家怎么换,几分钟就换好了,THINKPAD 键盘还是很好换的

网友:
网络慢,重复贴,见上一楼

楼主:
谢谢楼上,X宝上看了,带背光键盘200多,说是原装,估计不是。实在不行拿到联想维修点去问问维修价格。

楼主:
昨天电话问了下联想维修,说换一个键盘,通用的(即不是原装的),要400-500元,原装的要订货,差不多1000多元,靠,儿子的这一杯水这么贵,算了,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算X猫买个自己换。 回头搞定也发个帖子分享下。

网友A:
开机后拔掉键盘,插上usb键盘。确定是否是否是键盘的问题。淘宝买个价格适中的即可。

网友:
我换过各个型号的thinkpad键盘10来个了。不困难,慢点儿拆即可。不难。

网友B:
只能换键盘,没法修的,以后买个键盘膜,话说你是什么时候买的,什么配置,这么贵

网友:
先换键盘试试,如果问题依旧那估计是主板里的键盘主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拔掉键盘,插上usb键盘。确定是否是否是键盘的问题。淘宝买个价格适中的即可。 ...

谢谢,分别换了USB和无线键盘,都正常,说明确实是键盘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换键盘,没法修的,以后买个键盘膜,话说你是什么时候买的,什么配置,这么贵 ...

15年2月份买的是港行,香港那边发货。  CPU: I7-4710  8G单条  250G SD  14.1 IPS 独显 GT730 USB3.0/无线/蓝牙/摄像头/指纹/读卡器/MNDP/键盘背光灯/D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