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如何用ST7920显示5*7字符

楼主(2016-07-11):
因为自己自学的单片机,技术只停留在玩玩的地步。最近折腾点小东西。用的ST7920控制器的12864。
因为显示的内容比较多,英文字符模式下不够显示。
而且单纯当做字符屏自己不甘心(显示内容得数量和1604一样)。
所以想用上它的图形模式。
无奈自己水平不够,折腾了几天最多只能做到16*8的显示方式,用起来不能随心所欲,不能跨越上下半屏。所以特来求程序。
请有经验的大神指导指导,小弟先谢过了!
====
忘记说了,自己用的是STC12C5A60S2。60K ROM,1.25K RAM

网友A:
ST7920的图形模式显示没问题,但是ST7920的内部ram排布很不利于这样显示的,代码处理不方便
不过可以在单片机起个128*64的buf,每次都是刷屏
如果玩玩的话,多汉字不是强需求,建议你不要选这个屏,图形显示难用的要死

网友:
先实现 读写单个像素 然后后面的字符就可以任意显示了。

网友:
当图形模式图片显示,有改写就刷屏

网友:
图形模式的话先取字模,生成的字节数据丢进去就行了,

网友:
用图形模式来做,自己取模,或者,自己写入要显示的文字。

网友:
取模  读写像素

楼主(2016-08-26):
引用 网友A:
ST7920的图形模式显示没问题,但是ST7920的内部ram排布很不利于这样显示的,代码处理不方便
不过可以在单片 ...

原理是懂得,只是自学的单片机,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类的程序,不知道应该要怎么下手。不知道有无像似例程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