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TM32通过HDMI接口驱动液晶电视,显示图片和字符

楼主(2016-07-11):
想用STM32通过HDMI接口驱动液晶电视,显示图片和字符

图片非常简单,且图片仅仅作为背景,主要是字符的滚动显示,所以STM32应该没有压力,但是HDMI接口选什么芯片呢?

有没有简单的方案推荐一下。

网友:
有点难度吧 HDMI可是高清接口  以STM32 的能力??

网友A:
有现成的播放器,百多元买一个,视频图片全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播放器,百多元买一个,视频图片全OK

不好组网,不好控制

网友:
最便宜的安卓板子,带网络,百元左右,要不就上个arm9跑个LINUX也比你方案强很多,秒杀你的单片机。。。坛子用stm32太狠。。?

网友:
感觉用stm32难度挺大,像素时钟太高,如果1080P,像素时钟可能超过72MHz了。可以考虑用全志的H3,很便宜,跑个Ubuntu系统,组网、控制都很方便的。

网友B:
Orange Pi One淘宝只卖59,甩STM32几十条街。

你非要用STM32的话呢也不是没办法,RA8875 + CH7035,不过光这两个芯片就不止59块钱了……

网友:
就算解PAL或NTSC可能都很勉强

网友:
VGA不行吗?可以看看neqee.com

网友C:
stm32f100系列带HDMI,cec,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ange Pi One淘宝只卖59,甩STM32几十条街。

你非要用STM32的话呢也不是没办法,RA8875 + CH7035,不过光 ...

显示的东西非常简单,也不是成本太敏感,现在用的就是网络盒子的方案,开机启动时间太慢。

网友:
硬件还是用安卓盒子好

网友:
STM32F756带HDMI

网友:
安卓盒子是最便宜的硬件,
100以内全套搞定。
偷懒的,自己写个app.

想加速,就自己折腾固件,跑Linux,这对玩MCU的人就累了。

我有个应用,就是这样搞的,250台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Orange Pi One淘宝只卖59,甩STM32几十条街。

你非要用STM32的话呢也不是没办法,RA8875 + CH7035,不过光 ...

谢谢推荐,术业有专攻。这就是最明显的体现。

楼主:
古大师提及的DVI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m32f100系列带HDMI....
-------------------------------------------------------------------------- ...

它只带一根CEC线,具体不清楚。只是注意到了有。

当然不能直接接液晶屏幕,当高清口的用,只是一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 用 STM32F 做这事, 有点用雅迪当奥迪使唤的意思。汽车起码是四个轮子,最起码也得是个奥拓。

楼主准备一条道走到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的东西非常简单,也不是成本太敏感,现在用的就是网络盒子的方案,开机启动时间太慢。 ...

那就不用盒子,用带视频输出的ARM9,开机10s内还不够?

网友E:
撸主 1080p的屏幕像素时钟要148.5MHz,你只32这么猛可以跑这么快的IO速度呀?即使是480i,也要13.5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它只带一根CEC线,具体不清楚。只是注意到了有。

当然不能直接接液晶屏幕,当高清口的用,只是一根线。 ...

CEC是用来传输遥控信号,实现一个遥控同时控制电视、功放、机顶盒等设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它只带一根CEC线,具体不清楚。只是注意到了有。

当然不能直接接液晶屏幕,当高清口的用,只是一根线。 ...

那个是控制线  类似IIC        摄像头模块不就是除了视频输出线还带个IIC的配置接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它只带一根CEC线,具体不清楚。只是注意到了有。

当然不能直接接液晶屏幕,当高清口的用,只是一根线。 ...

HDMI至少也得
四组差分
两根EDID
一根热插拔
这么多线吧

网友:
树莓派比较好吧;STM32估计制作出来会高于树莓派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是控制线  类似IIC        摄像头模块不就是除了视频输出线还带个IIC的配置接口么 ...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撸主 1080p的屏幕像素时钟要148.5MHz,你只32这么猛可以跑这么快的IO速度呀?即使是480i,也要13.5M。。。 ...

看17楼,19楼

网友G:
这个太抬举STM32了,啥都能想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太抬举STM32了,啥都能想到它

看17,19楼

网友E:
看了  然后呢 他们那个就是RGB或Ybc转LVDS;smt32要给的RGB或Ybc数据给不了那么快的。

网友:
cpld或者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  然后呢 他们那个就是RGB或Ybc转LVDS;smt32要给的RGB或Ybc数据给不了那么快的。 ...

所以还要搭个RA8875……

楼主:
这个靠谱,这是ADI的官方方案,V代码都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的东西非常简单,也不是成本太敏感,现在用的就是网络盒子的方案,开机启动时间太慢。 ...

你不要跑安卓,用linux + framebuffer来做可以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靠谱,这是ADI的官方方案,V代码都有了

如果楼主一定要自己做,建议还是用一款带HDMI接口的arm裸奔吧,FPGA的话还要做framebuffer,还要SPI flash或nand,还有flash或Nand还不能挂在stm32端,因为刷图片速度会很慢

网友H:
HDMI信号是高速LVDS,STM32都模拟不出来信号,我看得加芯片转换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HDMI信号是高速LVDS,STM32都模拟不出来信号,我看得加芯片转换吧

想模拟HDMI信号用个FPGA还是很容易的,麻烦的是要做显存framebuffer,而且还要是双显存切换,以及控制SPI flash往显存里面写图片和文字

网友J:
FPGA还不如带内存带液晶驱动的ARM9 裸奔一样跑的欢

网友:
引用 网友J:
FPGA还不如带内存带液晶驱动的ARM9 裸奔一样跑的欢

在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带HDMI的arm9,所以要找ARM11,A7,A8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模拟HDMI信号用个FPGA还是很容易的,麻烦的是要做显存framebuffer,而且还要是双显存切换,以及控制SPI ...

你说这些我都用CPLD实现过,只不过那时候是SRAM

我是在找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要能让用户随意的开关机,想断电就断电,想开机就开机,开机就能显示,给傻子用的感觉

本来就是显示几行滚动的文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J:
FPGA还不如带内存带液晶驱动的ARM9 裸奔一样跑的欢

大多都是BGA封装,QFP的凤毛麟角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多都是BGA封装,QFP的凤毛麟角

对你的无知和无所畏惧彻底服气了
ARM9的处理器,适合你裸奔或者带LINUX跑的,国产的紫芯,论坛里有他的代理,新唐 32926系列的 ARM9 内置64M DDR2 ,新唐的NUC970系列的,内置64M DDR
这几个片子都有裸奔和LINUX的完整例程,包括以太网和实时操作系统。。。
======
编辑增加 :他们都是QFP封装,某宝一堆开发板和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你的无知和无所畏惧彻底服气了
ARM9的处理器,适合你裸奔或者带LINUX跑的,国产的紫芯,论坛里有他的代 ...

被你的热情感动了

芯唐我试试看吧,之前有点怕它,

几年前芯唐刚出M0的时候,那叫一个热呀,烫手的感觉,还号称低功耗

不过这个ARM9内置DDR看着挺诱人的,

网友:
CH7035多少钱?
ADV7513多少钱?

网友:
感觉用FPGA可以的

网友:
带H.264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你的热情感动了

芯唐我试试看吧,之前有点怕它,

M0的我们用过很多,应该从2012年左右开始用,没出过什么问题,价格便宜,性能不算高,没发现发热的问题

网友:
以前cowboy不是有个51输出vga的吗,再加个vga转hdmi芯片,估计10块钱

网友K:
看来楼上同学对STM32希望很高啊,估计下回ST升级,都该有SATA的接口了,顺便带个DDR4的控制器,直接上内存的条子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看来楼上同学对STM32希望很高啊,估计下回ST升级,都该有SATA的接口了,顺便带个DDR4的控制器,直接上内存 ...

最好带显卡 这样就可以打dota了

网友I:
你们太有才了,没想到这个帖子也这么火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们太有才了,没想到这个帖子也这么火

你的显卡做的挺不错

-------------------------------------------------------------------------------------------------------------------

很多帖子都是想让其自生自灭,但是还是会被挖掘,而且还会弄出很多非技术问题

可见电工是缺少娱乐的

适当的该出去走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显卡做的挺不错

多谢~~~

网友M:
用电视盒子的平台,如你看一下友善支臂的NanoPi系列就很好啊,可以跑个裸机也可以的,不用跑安卓,如果是Linux系统启动也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电视盒子的平台,如你看一下友善支臂的NanoPi系列就很好啊,可以跑个裸机也可以的,不用跑安卓,如果是Li ...

谢谢,这个我仔细看看,如果能不跑系统那就胜利了,要是仍然需要跑系统,以及文件,那就不适合,

比如PC没事你就给它频繁断电,用不了多久就坏了,我的应用场合不适合高大上的东西,

现在现场用的就是网络盒子,3年了,维护成本太高,客户抱怨太强烈

网友:
这种属于.一言不合就拔插头的电路.我个人建议在掉电关机那边加一点电路.还省了研发编程费用

网友:
一片小FPGA也不用多少钱,适合你的用法,比stm32靠谱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我仔细看看,如果能不跑系统那就胜利了,要是仍然需要跑系统,以及文件,那就不适合,

比如PC ...

网络盒子,维护成本怎么会高?
能否详细说说?

我现在基本没维护

网友N:
用VGA吧,接电视不一定要用HDMI接口,VGA同样可以,VGA的话STM32F429可以做。分辨率做到800*600就差不多了,显示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N:
用VGA吧,接电视不一定要用HDMI接口,VGA同样可以,VGA的话STM32F429可以做。分辨率做到800*600就差不多了 ...

确定F429可以做VGA吗?有谁实现过?是否能拿出个成功案例?

网友:
理论上F429是可以的。我用LPC1788做过,已经在产品中用了,目前没出过问题,不过用量不大,应用也只是显示文字和一些数据,开机会显示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确定F429可以做VGA吗?有谁实现过?是否能拿出个成功案例?

理论上F429是可以的。我用LPC1788做过,已经在产品中用了,目前没出过问题,不过用量不大,应用也只是显示文字和一些数据,开机会显示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最好带显卡 这样就可以打dota了

是啊,STM32的性能,肯定秒杀I7处理器的,外置显卡是标配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highlight=vga先输出VGA信号,再加条VGA转HDMI

网友(2018-03-26):
这是个很好的技术讨论帖,挖出来了

网友:
可不可能stm32搞8K哈

网友:
FPGA+adv7513的方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