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的安全距离走线问题

楼主(2016-07-12):
在淘宝上买了个继电器做220V的开关,部板的时候发现,L和N之间的距离怎么布线都不能满足3mm,初次之间的距离也不能满足8mm。这是4通道的继电器,通道与通道之间的距离莫约也就1.5mm,那别人怎么卖的说是220VAC的继电器呢,这个就搞不懂了,求大神科普一下。我用的是1  2组,3  4有它用。

网友A:
你问他这个继电器有没3C证书或CQC证书。
貌似都没在继电器上面看到CCC或CQC的标志。

网友B:
这个是德力西的应该没问题的吧,貌似外观和内部结构跟魏德米勒的一模一样,连指示灯的位置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德力西的应该没问题的吧,貌似外观和内部结构跟魏德米勒的一模一样,连指示灯的位置都一样 ...

外观是通用的,只是看里面的距离,说是能通过220VAC,不知道怎么说得通,在这求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同相端的调整,开槽。

或者更换有安规认证的继电器。

就算开槽也不能保证初次级之间的距离。。。开槽倒是可以解决同相端的爬电距离问题
我感觉布板走不通了,只能飞线

网友D:
这个继电器本不是PCB安装的,可以用底座并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他这个继电器有没3C证书或CQC证书。
貌似都没在继电器上面看到CCC或CQC的标志。 ...

CQC和安规也是需要间距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继电器本不是PCB安装的,可以用底座并接线

那个装在导轨上的底座实在是太大了。。。。不想用,又高

网友:
这个就是插座子放导轨上用的,焊在板子上安全距离能够才怪
焊在PCB上的继电器一大把,何苦走死胡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观是通用的,只是看里面的距离,说是能通过220VAC,不知道怎么说得通,在这求大神指导。 ...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不放心可以试一试,话说中间继电器都是这样样子

网友E:
这种都是插座子的,座子里面都是直接接线的,不是pcb 如果用pcb,很多继电器可以用,干嘛用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CQC和安规也是需要间距保证的

是啊。所以很可能它因为间距的问题,过不了CQC或3C
如果没有这个证,你更不能用这个器件了

网友:
只看看不说话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都是插座子的,座子里面都是直接接线的,不是pcb 如果用pcb,很多继电器可以用,干嘛用这个! ...

被坑了,已经买了好几个,我还是剪几个角,飞几根线用吧,满足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