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转换器有哪些厂家比较正规?

楼主(2016-07-12):
如图这种,电压转电流隔离模块或者叫线性隔离转换器,导轨安装的,比如0-100mV 转 4-20mA,       哪些厂家比较正规,能用的住?

网友A:
找带 CCC CE UL SA 等等认证的。

网友B:
绵阳维博,深圳圣斯尔,等等,你可以去官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绵阳维博,深圳圣斯尔,等等,你可以去官网看看

果然正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带 CCC CE UL SA 等等认证的。

不是进口的,会有这些认证吗?

网友:
买iso124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进口的,会有这些认证吗?

有这些认证说明 符合这些地区的规格,可以卖到这些地方 不是说从这些地方买。
欧盟的认证比较严格。ccc 的很多都有,国内水货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