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无线交换机或无线路由器,WIFI可以接入255台设备?

楼主(2016-07-12):
我买了网上的宽带无线路由器,有1个WLAN和4个LAN的,比较遗憾,WIFI只能带12台设备。

所以请教一下:

有没有无线交换机或无线路由器,WIFI可以接入255台设备?

网友A:
为啥有这样的要求?

网友:
手游工厂

网友:
几十块的路由器,带几个手机,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有这样的要求?

因为我要测试带WIFI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要测试带WIFI的产品。

没有性能要求?

网友:
单个设备好像没有办法接入这么多设备,可以用多个做中继+AP的方式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