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STM32 DA输出0-3.3v转换为4-20ma输出的电路

楼主(2016-07-12):
价格尽量便宜点的方案

网友(2018-11-09):
这个够便宜

网友(2019-09-25):
我就用这个电路,精度还可以

网友:
不错,确实简单。

网友:
这个4~20ma输出能拉多大的载?

网友A:
这个电路局限性很大,负载是共源不是共地的。所以如果多路输出之间一定要隔离。另外如果这个电路和负载用一个开关电源供电,也工作不起来,因为共一个地,一般负载的负端都会拉到电源地(譬如接到AI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局限性很大,负载是共源不是共地的。所以如果多路输出之间一定要隔离。另外如果这个电路和负载用一 ...

这个电路我也用过,不过我电源前级是变压器,所以跟负载那边电源肯定是隔离的,而且只有一路。
阁下能不能提供一下可以共地的电路方案或者思路学习下?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02957676   我用的和楼主位图2的电路差不多,注意4个10K电阻一定要匹配一致.不然恒流精度不够。

网友:
用TI 的XTR系列也就8-9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