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接收数据是韦根26和韦根34

楼主(2016-07-12):
想做一个韦根34和韦根26自适应,怎样判断读卡器发来的数据是韦根34和韦根26呢?谢谢!

网友:
韦根两次发送间隔有要求的. 所以正常解析就行了, 超过26就是32的

网友:
一直读,用校验判断即可。

网友:
我就是用二楼的方法,做一个50ms倒计时的计时器,每收到一位重置计时器,当计时器为减到0,即认为接收完毕,判断一下位数就是知道是26还是3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