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画的51822手机发现不了蓝牙应用可以跑。开发板没问题

楼主(2016-07-12):
用的jlink  用的和开发板一样的方式,nrfgo studio刷写s110。然后mdk下载例程。
开发板没有问题,但是我新画的板子不行,应用程序可以跑,但就蓝牙手机发现不了,但是开发板上可以。

我想软件和程序下载操作是没有问题的,硬件上需要注意什么问题么?
我应用程序串口输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把16M晶振去掉,串口输出也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16M晶振没起作用?  我用的普通的无源晶振。

那些射频有关的元件都贴了,参数可能和开发板有点区别,但是也不至于一点也搜索不到。

或者其他的电阻等元件 也决定开关射频信号???

网友:
1.先使用nordic官方的s110里面的程序,把协议栈和程序都烧进行芯片,
2.程序:ble_stack_init()函数里面的时钟需要相对应的个性!
3.选择检查 晶振有没有起振,示波器检查射频部分的元件器的情况,

网友:
烧写完协议栈之后,用仿真器下载例程,如果能跑,说明固件没问题,可能是晶振跟天线匹配网络哪里出问题

楼主:
应该是天线匹配有问题

网友:
抓包器和频谱看是否有?

网友A:
晶振频率是对的?我之前也有一次这样,应用点个灯是可以跑,但手机搜不到,后来才发现是晶振贴错了,换回来立马满血复活

网友:
先核对PCB,重点再检查焊接,保证51822芯片背面的大焊盘应该与PCB焊接上。
软件开发板能用的话还是重点检查硬件,对应的IO口配置,是否有使用低频晶振,高频晶振的焊接等等。
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频率是对的?我之前也有一次这样,应用点个灯是可以跑,但手机搜不到,后来才发现是晶振贴错了,换回来 ...

你说是16M的那个还是32768的?
我现在是可以跑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是16M的那个还是32768的?
我现在是可以跑应用

16M的那个,记得当时用了8M的,可以跑应用(我的应用也就是一个LED在闪)但无线没搜索到,换了晶振就好了。

网友:
使用直接测试模式测试下RF性能,如果37 38 39 三个高频不行就本就费了

网友:
射频那边影响的是带宽及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等,与频率无关。如果一丁点信号都没有,我认为应该检查晶体

网友B:
1、检查焊接,最好每个引脚都测一下焊接好了没有,测量方法:二极管档,正表笔对地,负表笔接IO,显示大概0.3-1V内。
2、检查晶振是否起振,不要忽略32.768KHz的晶振。
3、对比开发板上芯片的芯片版本号,别用了老芯片。
4、软件是否使能了DCDC,而硬件没有焊接DCDC元件,SDK示例默认是没有使能的。
5、自检人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检查焊接,最好每个引脚都测一下焊接好了没有,测量方法:二极管档,正表笔对地,负表笔接IO,显示大概0 ...

嗯  现在可以了   按照官方的电路参数没有问题,现在的信号跟开发板一样强。
还是晶振问题   貌似不起振,但是应用可以跑

我起振电容用的官方电路的12pf,但是晶振是用的普通的单片机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