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信光猫、路由器、交换机、iptv机顶盒怎么接

楼主(2016-07-12):
电信光改,要把家里的 12M 铜缆改成光线,据说已经整栋楼的竖井光缆已经铺好了,目前还没完成入户,要入户需要 399 调试费,另外他们跟小区物业联合起来,把打孔的工程包给小区物业找的工程队,一个孔60元,到时候不知道要多少个孔,家里刚刚装修完,想看看有没有办法不打孔。
小区之前布线是有一根电话线,一根有线电视线,一根网线的。
所以打起了网线的主意,想直接通过网线接入,网线 POE 供电12V 给光猫,光猫的 LAN 口直接通过这个网线连接到家里面的路由器上,光猫放在弱电井里面,找一个带锁的箱子锁上,这样完全不用改线路就可以,但是还是出现了其他的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本人在广州,用珠江数码的标清机顶盒看 D1(720*288) 画质放在 4k 电视上简直惨不忍睹,完全没办法看,所以想用电信的 iptv,加钱不多,还是 4k 信号。
但是广州电信的光猫,貌似是两个 LAN 口,一个是网络,一个是 IPTV 专用接口,这样我的一条网线就不够用了,接不了电信 4K 电视机顶盒,所以想办法,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我自己想了几种方法,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

网上找的一些资料:
这个是刷 openwrt ,用路由器里面的交换机芯片硬件支持 VLAN 的方式来解出 IPTV 信号
http://chinadsl.net/forum.php?mo ... &fromuid=266817
这个是软件来处理 VLAN 的方法,好像 CPU 占用率比较高
http://chinadsl.net/forum.php?mo ... &fromuid=266817
这个问题跟我一样,也是通过 openWRT 来解决的,但是没有看懂
http://www.right.com.cn/forum/thread-141039-1-1.html
这个也是openWRT
http://www.chinadsl.net/thread-66913-1-1.html
下面是华为路由器的一些讨论
http://club.huawei.com/forum.php ... 166%26typeid%3D1166
https://www.v2ex.com/t/269762
这个是荣耀立方的方式,实际证明应该成功了,不过我用的虽然也是华为路由器,不过好像都不支持这个 IPTV 设置
http://bbs.shafa.com/thread-67319-1-1.htmlxiug

有没有大神有这方面经验,或者懂怎么设置,本人有一点点 linux 开发使用经验,也是初学,但是没搞过 openwrt,但是看网上设置直接用串口终端或者 SSH 终端改下配置文件之类的可以做的到,但是改驱动就可能不太会搞了,所以比较倾向于方案2中直接用硬件交换机做 VLAN 分离,但是不知道什么型号的机器可以使用,或者如果方案3有大神可以指导一下也可以。
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不懂也帮忙顶一顶哦,不要让电信和小区物业继续坑人。
有解决办法就奉上自己全部莫元!!60元。。。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12M铜缆应该是电话线吧,找找家里的弱电箱和外面的维修孔,看看能不能拉的动,能拉动,用这根铜缆拉两根光纤进来。

网友B:
把光纤拉到家里才是正道。

网友C:
LYZ最近在哪高就啊

网友D:
20M的电信两个LAN口,一个宽带是20M的,IPTV的是100M的

网友E:
广州城中村在做三线改造电信会自动帮你免费升级光纤,它们敢断你adsl就天天打10000号吧!非城中村就不知道了

网友F:
你先确定一下,光猫放弱电井,不交399,电信的人同不同意给你开通

网友:
直接用网线将光纤拉到家里。

网友G:
东莞正在使用的是直接接LAN看电视的,光猫上面的IPTV口没用,100M光纤

网友H:
够黑,399调试费!!!!!!!!其实电信已经给了调试费的,楼主可以拨打电信投诉试试,说不定有效。

打孔60元一个,更黑

网友:
不用呗,用以前的。以后那帮孙子会求着你装的,现在竞争激烈

网友I:
省钱方法:网线四股压个水晶头,插在光猫两个网口上。标准做法:使用vlan交换机合成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省钱方法:网线四股压个水晶头,插在光猫两个网口上。标准做法:使用vlan交换机合成分离。 ...

对头

网友J:
楼主可以参考此帖
知乎:OpenWRT和DD-WRT一起上,VLAN解决家里的IPTV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M铜缆应该是电话线吧,找找家里的弱电箱和外面的维修孔,看看能不能拉的动,能拉动,用这根铜缆拉两根光 ...

不太好动,试了一下,没拉动,管里面有一根网线一根电话线,另外一根管里面有一根同轴有线电视线,在我家这端拉不动,下次找人开弱电井在那边拉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光纤拉到家里才是正道。

确实,我也想,如果能抽管是最完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YZ最近在哪高就啊

广州一家小公司,做汽车电子,全景行车什么的,最近有点越来越水了,认识我?您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M的电信两个LAN口,一个宽带是20M的,IPTV的是100M的

我们这个是100M宽带,加IPTV,或者 50M宽带加 IPTV,没有 20M 的,话说好像现在20M 和 100M 都是一个价格,我原来在深圳,12M 铜缆和 100M 光纤好像是一个价格,无奈现在感觉广州不如深圳服务好,各个行业行风都不正,真心不如深圳,深圳好像没这么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广州城中村在做三线改造电信会自动帮你免费升级光纤,它们敢断你adsl就天天打10000号吧!非城中村就不知道 ...

非城中村,正规小区,本来12M就还能用,但是后面说铜缆老化,信号质量不好,闹着改光,而且铜缆维修维护特别慢,逼着必须改呗,就是臭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先确定一下,光猫放弱电井,不交399,电信的人同不同意给你开通

这个倒是不确定,但是如果我有办法自己搞,绝对不交399,不给开通就天天投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东莞正在使用的是直接接LAN看电视的,光猫上面的IPTV口没用,100M光纤

有的地区不分两个口,有的地区就是分开的,我也搞不清,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光猫配置问题,应该是可以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省钱方法:网线四股压个水晶头,插在光猫两个网口上。标准做法:使用vlan交换机合成分离。 ...

好像这个是正解,不但解决了弱电井到家里这段需要两根网线的问题,还解决了家里面弱点盒到电视路由器这段也是一根网线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试过一根网线当两根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好动,试了一下,没拉动,管里面有一根网线一根电话线,另外一根管里面有一根同轴有线电视线,在我家 ...

你要找到维修孔,也就是线拐弯的地方,弱电井想办法打开,顺着线找找,分析一下线是怎么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找到维修孔,也就是线拐弯的地方,弱电井想办法打开,顺着线找找,分析一下线是怎么走的。 ...

恩,谢谢提醒,家里面弱电应该走的天花,但是从天花怎么出去的没看到,最近工程队把楼道的天花开了,看看能不能找到暗盒维修孔,另外弱电井想啥办法开呢?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可以参考此帖
知乎:OpenWRT和DD-WRT一起上,VLAN解决家里的IPTV问题

研究一下,不过这个方案似乎是两个路由对在一起,成本有点高,不过应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提醒,家里面弱电应该走的天花,但是从天花怎么出去的没看到,最近工程队把楼道的天花开了,看看 ...

我家楼道我管开,其他楼道都是砸锁,前段时间有人装光纤,我不在家,好几个锁也被砸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这个是正解,不但解决了弱电井到家里这段需要两根网线的问题,还解决了家里面弱点盒到电视路由器这段 ...

研究了一下,确实平时网线的8根线是12 tx 36 rx,只用了这 2 对差分线,特意扒开一根网线,看到没错,12 是双绞的,36 是双绞的,这样45 和 78 是空的没用用,翻出来原来自己画的 RJ45 口的原理图,好像也是一样的,45和36 接了变压器中间抽头。
但是同时又需要 poe 供电,发现一般简单的 POE 供电器都是直接用 45 和 78 直接接直流电源来传输,这样 45 和 78 就不能直接用来传数据了,就不能分开两条网线用,所以还是需要自己修改一下,应该可以实现,12 36 ,45 78 加带 POE 功能的变压器就可以了,已经决定自己做一个模块来实现!谢谢您的回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一下,确实平时网线的8根线是12 tx 36 rx,只用了这 2 对差分线,特意扒开一根网线,看到没错,12  ...

有现成的工程网线能用的POE模块,供电传数据都用这四根线,不需要自己做。
折腾网线,还不如想办法把光纤穿过来,网线再怎么弄,也没有穿光纤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工程网线能用的POE模块,供电传数据都用这四根线,不需要自己做。
折腾网线,还不如想办法把光纤 ...

这倒是,光纤最稳定,但是传光纤要跟小区的人吵,好烦,周末试试,有没有什么好的开弱电井的方法?我记得好像物业没有钥匙,也不给开,电信的人想挣钱,有利益冲突,也有可能不给开。。。能有啥办法?我觉得只能自己撬开。。。
POE 模块,普通的监控用 POE 分离模块比较便宜,但是看似乎是没有变压器的,1236直接连数据,45 78 直接接 DC ,这样就不能用45 78 传数据了,高端的 POE 模块又贵,而且大多是 48V 供电,还要搞 DC-DC,所以想自己做,直接做一个一根网线分两根网线,同时带一路 POE 供电,或者带两路 POE 供电,一路12V 一路5V 的,感觉比较简单,还挺实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倒是,光纤最稳定,但是传光纤要跟小区的人吵,好烦,周末试试,有没有什么好的开弱电井的方法?我记得 ...

锁自己撬,一般弱电箱的锁都是普通锁,拿电钻直接把锁孔打烂,会开锁更好。
看施工方用什么光纤,如果是单芯皮线的,可以和他们要点,自己穿,两边留够长度就行,如果需要溶解的光纤,那就和施工方商量吧,尽量把线从原弱电管中穿到家里。

POE模块自己做,要做到不影响网速,还是有难度的,有可能找材料的成本,比买个现成的模块还贵。

我家的光纤,是用原来电话线穿进来的,原来电话线是工程网线,4芯双绞线,而且竖井设计的很麻烦,我家在4L,电话接线盘在1L,线要从1L穿到5层,再到4层,光线的接口箱装在了3L,3L和4L又不通,最后光纤是从3L穿到1L,再到5L,然后到4L,虽然麻烦,但当时坚持让他们穿管。有不坚持的,光纤打孔走的明线,经常会被别人搞破坏,外面露的线,被别人折个死弯,更条线都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够黑,399调试费!!!!!!!!其实电信已经给了调试费的,楼主可以拨打电信投诉试试,说不定有效。

打 ...

大神,看了你写的那个 wifi 工程的帖子,看来您是行内的,能不能帮忙答疑一下,3个问题:
1) VLAN 的交换机,可以不可以直接把两根网线并成一条,再在另一头用另一个 VLAN 的交换机转成2跟网线,网线之间互不影响?
2)一根百兆网线,4对差分双绞线,只用了两对差分线,另外两对似乎一般是接到网络变压器的中间抽头上,接防雷管之类的,如果直接把另外这两对差分双绞线也接成另一组百兆网络,两个网络之间会不会互相影响,理论上,因为是差分信号而且是双绞线应该是不影响的,但是就是觉得可能会影响防雷之类的 ESD 之类的,大神有没有了解?
3)POE 供电如果用 12 36 对传输数据的同时供电,即在变压器中心抽头上加电传输,这样在一根网线上又加了两个网络变压器,会不会对传输质量,网速之类的造成影响,如果直接在45 78 上直接通直流应该是没影响的,理论上数据交流,供电直流,变压器做隔直应该是没影响的,但是实际上应用会不会有影响?大神你应该用过很多 POE 模块,另外能不能推荐一下POE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自己撬,一般弱电箱的锁都是普通锁,拿电钻直接把锁孔打烂,会开锁更好。
看施工方用什么光纤,如果是 ...

这么难都能穿管?那我知道了,回去看看让让他们给穿管,我家是离弱电箱最近的,出门一米就是弱电箱的门,应该是最好穿的,如果他们不给穿我就自己穿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看了你写的那个 wifi 工程的帖子,看来您是行内的,能不能帮忙答疑一下,3个问题:
1) VLAN 的交 ...

带不带VLAN的交换机,都是交换机,都可以把多条线集中到一起,用一根线连接到另一台交换机。划分VLAN,只是把端口分组了,让端口相互不影响,两交换机相连的还是中间的1根网线,交换机下面接的几条线,都是共享这带宽,也就是你上网和IPTV要共享这百兆的带宽。如果这么用,你要评估带宽是否够用,或者使用千兆带VLAN的交换机,比如netgear GS105e / GS108e。

百兆网线,只用了1236,另外四根没用,一般是悬空的。如果把不用的这4根接接另一百兆口,有可能会有串扰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神,看了你写的那个 wifi 工程的帖子,看来您是行内的,能不能帮忙答疑一下,3个问题:
1) VLAN 的交 ...

1) VLAN 的交换机,可以不可以直接把两根网线并成一条,再在另一头用另一个 VLAN 的交换机转成2跟网线,网线之间互不影响?

        这样的网络结构确实存在,一时想不起叫什么来了,主要是用于大型网络结构对网络系统要求较高的场合,比如机房,要求一台交换机宕机后由其他交换机接替,有些网络数据量很大,使用多台交换机组成一个很复杂的网络。另外我不是大神,只懂皮毛而已,具体高深的答不上来,论坛妇科圣手才是真的大神。

2)一根百兆网线,4对差分双绞线,只用了两对差分线,另外两对似乎一般是接到网络变压器的中间抽头上,接防雷管之类的,如果直接把另外这两对差分双绞线也接成另一组百兆网络,两个网络之间会不会互相影响,理论上,因为是差分信号而且是双绞线应该是不影响的,但是就是觉得可能会影响防雷之类的 ESD 之类的,大神有没有了解?

         一条网线分成两对使用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什么影响,至于防雷方面,很多交换机没有防雷设计的。

3)POE 供电如果用 12 36 对传输数据的同时供电,即在变压器中心抽头上加电传输,这样在一根网线上又加了两个网络变压器,会不会对传输质量,网速之类的造成影响,如果直接在45 78 上直接通直流应该是没影响的,理论上数据交流,供电直流,变压器做隔直应该是没影响的,但是实际上应用会不会有影响?大神你应该用过很多 POE 模块,另外能不能推荐一下POE模块?

千兆POE就是每条线上都有数据传输和供电,要说POE电源方面,我手头倒是有几个48V的,UBNT品牌,如果需要,可以转给你,但价格有点贵,当初是自己收来玩的,其实现在玩个屁,没那个心思了。

之前我在家,POE供电自制,把网线的45,78分出来直接焊接插头用,淘宝上几元钱的POE模块都是两个网口加一块电路板而已,真正牛叉的,里面结构很复杂的,防雷设计,抗干扰设计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VLAN 的交换机,可以不可以直接把两根网线并成一条,再在另一头用另一个 VLAN 的交换机转成2跟网线, ...

谢啦,谢谢指点,我之前公司同事有做 TI 的 POE 方案的,有现成的板子,我防原厂 DEMO 做一个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