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JLC的PCB打样数量可以有个2片可选的

楼主(2016-07-12):
我觉得打样的数量上可以改一下, 样品的话我真的感觉不需要最少5片起。
你给我发5片, 我实际上就用一片焊板测试。 有问题就要改板,没问题的话, 直接就小批量拼板试用了。
其他4片不知道拿来做什么,
扔了吧,可惜,
不扔吧,再花时间手焊几片,真没那个时间。 所以这种几片几片的样板好大一堆了。
所以我建议样板里可以设个2片的数量可选,打样的价格还是50元不降都没关系。
实在不想看到盒子里的那一堆板子去纠结。

网友A:
希望和syj 一样  最低三片起  很多打样2-3片就可以的  多了真是浪费  哪怕3片 制版费高点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和syj 一样  最低三片起  很多打样2-3片就可以的  多了真是浪费  哪怕3片 制版费高点也可以 ...

看来真的不是我一个人有这个想法!
主要还是看不得浪费!

网友:
支持一个,强迫症接收不了啊。。。家里空板一大堆了

网友:
顶楼上几位,我来看热闹的。

网友:
你们家里都没有垃圾桶吗~~

网友:
一般三片够了。前一段时间打样选了5片,不知道为什么改成了10片

网友:
有些够简单的确实只需要功能验证。

网友:
那就应该在数量上设成1、2、3、4、5、10可选,但价格都按10块的价格来算,

网友B:
支持楼主的建议,一直以来也有这个想法。

减少资源浪费,JLC作为大公司,相信是完全有能力身体力行做好这个事情的。

网友:
我觉得3片最小量比较合适。

1片2片说明不了问题。  试样至少3片起吧。   1片正常 不代表第二片正常。同意 一片失败了 可能是焊接或其他问题。

网友:
支持数量可选,价格不变。

网友:
这个要支持!更环保一点点,也值得做。

网友:
蛋疼,没用就扔了呗

网友:
我觉得应该数量可选才好,特别是小批量的时候也是这样,客户本来只要100个产品,我定100个,万一做的过程中有损坏怎么办呢,只能做超出100个,然后嘉立创100以后就只能120个的选项,这样就会有很多的浪费。

网友:
这个支持楼主,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的建议,一直以来也有这个想法。

减少资源浪费,JLC作为大公司,相信是完全有能力身体力行做好这 ...

减少浪费,人人有责!

网友:
不如就 3  5 10  这个选项,   3 5 就是45块钱,  10就50块钱,

网友:
三片应该是够了,五片最多,两片不保险

网友:
板块开个互换栏,对于无需保密可以用来交换的板子贴图描述功能互通有无

网友:
3/5/10就完美了

网友:
支持 3,5

网友C:
3片收5片的钱楼上的都愿意吗?

网友:
之前好像有调查帖的,最后结论3片起,然后3片样板价格有降低,我记得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片收5片的钱楼上的都愿意吗?

我觉得没什么啊!

网友D:
最经济的方法是成2、4、6、8、9、10的数量分配,因为这些数量对于矩形PCB可以排列成一整块无缺口的拼版。而5块恰恰会形成缺口,是不经济的数量,还不如选4块,同理相对于10块不如选9块更加节省社会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经济的方法是成2、4、6、8、9、10的数量分配,因为这些数量对于矩形PCB可以排列成一整块无缺口的拼版。而 ...

你要五块实际上内部生产了六块,防止有个坏的

网友:
如果3和5一样价格大家还会选5,可以减一点点,比如,3:44.5,  5: 45  10:50

网友:
打样5片,焊接2~3片,强制10x10cm以下,,,是偶一直坚持的意见!!!

网友:
要是能3片,价格还能降的话,就更好啦!

网友:
多几个选择也是好事哦!

网友:
我赞同2-3片有个可选项,打样一般就做2块板吧,调好了就会再小批,有问题改版也得废了,真心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