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S的质量取决于哪些参数??

楼主(2016-07-12):
在FPGA中实现I2S ,请教I2S的质量取决于哪些参数??
有缘晶振的精度??还是FPGA的时钟、、时序。
求指点!!

网友A:
I2S的质量?
I2S是数字信号,信号本身的质量大概就是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如果是音频质量,就和ADC的抽样精度,采样率,采样位数有关了。
你说的是哪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S的质量?
I2S是数字信号,信号本身的质量大概就是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如果是音频质量,就和ADC的抽样精 ...

就是用Verilog写的I2S,在硬件部分(FPGA)对i2s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Verilog写的I2S,在硬件部分(FPGA)对i2s的影响!!

楼主是想通过FPGA对I2S信号整形吗?
我也买了个开发板,想要实现这功能,但现在都还没开始动呢

网友(2016-12-15):
什么意思,I2S是数字信号,采样频率和位数会对音频质量有影响。你要是说I2S信号本身的质量和信号完整性有关系、

网友(2017-03-14):
如果谈到数字接口对音频质量的影响的话,应该是 时钟抖动 吧,楼主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硬件的话 时序的上升沿 下降沿 建立时间 保持时间 眼图张合度等等。。

网友:
最重要的就是时钟和数据的jitter,形象点就是把时钟和数据滤波整形。

网友:
jitter和时钟精度

网友:
取决于M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