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48接四路pt100 激励电流该怎么接呢?

楼主(2016-07-13):
ADS1248接四路pt100  激励电流该怎么接呢?

楼主:
需要一个模拟开关吗?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8916-1-1.html?_dsign=a5f61366
看看这个兄弟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8916-1-1.html?_dsign=a5f61366
看看这个兄弟的帖子

他这个激励电流是没有接的    现在我的疑惑是, 每个模拟量输入管脚都可以接通激励电流,是不是直接用模拟量管脚上的激励电流就行了呢?

网友:
这个芯片可以输出激励电流的

网友B(2017-04-20):
楼主,ADS1248可以两路RTD都接激励电流吗?现在需要两路温度,如果ADS1248的激励电流只能接一路,那么我估计会选择两片AD7793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ADS1248可以两路RTD都接激励电流吗?现在需要两路温度,如果ADS1248的激励电流只能接一路,那么我估 ...

ADS1248是4路的   如果用两路 可以选择ADS1247    他是轮流切换的   只有一个激励源

网友(2021-03-08):
这个问题有最终的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