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f-ProgressBar的仪表盘模板

楼主(2016-07-13):
不看广告看疗效

工程详细
编译:VS2012
控件修改:Blend
控件素材-演示-源码-网盘
链接:http://pan.baidu.com/s/1i49Zg4P 密码:mz5j
下面会给实现,
        在模板中修改,WPF窗口调用,
模板修改
先,在ProgressBar点右键,生成模板副本
在APP.xaml中,删除掉
<Setter Property="Template">
    <Setter.Value>
        <ControlTemplate TargetType="{x:Type ProgressBar}">
            <!--删掉-->
        </ControlTemplate>
    </Setter.Value>
</Setter>

在Blend中,打开工程,选择文件-导入-Adobe Photoshop文件,导入准备好的素材文件,
将导入的素材文件,剪切到上面删除掉的部分,
我这边把Path控件的,指针,换成了Rectangle,绑定它的旋转角度到ProgressBar的value,这个blinding有些麻烦,我直接用Blend生成的。
设置旋转点,界面的仪表的中心点,
              RenderTransformOrigin=”0.5,1″
到此就可以上代码测试了

更多:
阿里小站-小水管

网友A:
不错,好久没用Blend了,不大会用了,虽然原先也没大搞明白过~
指针再好看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好久没用Blend了,不大会用了,虽然原先也没大搞明白过~
指针再好看点就好了 ...

我也是在边做边学,这个效果在做界面的眼里根本不够看

Blend的中文资料也不是很好找。

这个的主要目的是学学控件模板的写法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在边做边学,这个效果在做界面的眼里根本不够看

Blend的中文资料也不是很好找。

Blend中文资料很少,电工搞这个有点不务正业,但是我还是想玩点炫酷的界面,呵呵~

难得在电子论坛碰到有玩Blend的,上传点我收藏的资料吧!
文件有点大,分卷压缩的,一起下完后才能解压!

这个是中文网贴合集电子书

这个是微软官方Blend教程电子书,英文有图很好看懂

书中例子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end中文资料很少,电工搞这个有点不务正业,但是我还是想玩点炫酷的界面,呵呵~

难得在电子论坛碰到有 ...

thanks,

网友:
难得这里也有用blend的

网友:
搞个效果图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