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怎么做露铜的放电pin

楼主(2016-07-13):
请问在JLC做板子,做类似这种露铜的放电 pin 怎么画呢?用 KICAD。

网友A:
你的问题描述得不清楚。无法回答。

网友B:
你如果用AD我可以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描述得不清楚。无法回答。

抱歉,描述的不清楚。
我的意思是,怎么做一个封装让它把铜露出来,不要上锡盖绿油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用AD我可以告诉你

不会AD怎么破

网友:
那你就自己琢磨啦,帮顶了

网友:
原理是:在黑油阻焊层 要与元件的焊盘一样帮开窗(画出那个形状)。楼主图片大约是金板,下面所附图片是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是:黑油阻焊层要与元件焊焊一样帮开窗(画出那个形状)。

在阻焊开窗后,还是会被喷锡对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阻焊开窗后,还是会被喷锡对不?

沉金工艺会沉上镍金(如楼主图,黄颜色)。
喷锡工艺会喷上有铅或无铅锡(银色)。

走的是全工艺,没有完全裸铜(线路板用的是红铜)的情况。

网友A:
楼主板子的照片,看起来像是 OSP 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板子的照片,看起来像是 OSP 表面处理。

别人的帖子上转过来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沉金工艺会沉上镍金(如楼主图,黄颜色)。
喷锡工艺会喷上有铅或无铅锡(银色)。

我上次做板子的时候尝试在 F.MASK 层覆盖走线,但是结果出来是被喷锡了。
也就是说,全工艺(喷锡)的板子暂时无法做成这样,对吧?沉金很贵

网友:
电源系统中共模电感用的较多就是这种方式,放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上次做板子的时候尝试在 F.MASK 层覆盖走线,但是结果出来是被喷锡了。
也就是说,全工艺的板子暂时无 ...

GERBER文件只要正确的表现出来了,在阻焊层的相应的位置开窗了的话是有效,只有下了沉金工艺,才会是金色的;但若下了喷锡工艺,只能被喷上锡。

的确,没做裸铜,也没有做OSP,没选下沉金工艺的话;选了喷锡工艺的话,那些地方是会与焊盘一样,帮喷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GERBER文件只要正确的表现出来了,在阻焊层的相应的位置开窗了的话是有效,只有下了沉金工艺,才会是金色 ...

了解了,谢谢解说。

网友:
阻焊层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