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推荐个SPI转UART转换芯片,谢谢!

楼主(2016-07-13):
由于UART串口不够用,需要SPI扩展2-4口的UART,大家推荐用那个型号,进口国产都可以,传输质量须稳定,3Q!

网友A:
sc16c554 这样的芯片,到ZLG 去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16c554 这样的芯片,到ZLG 去找找看

嗯谢谢推荐!

网友:
国产的gm8142,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B:
哈哈哈 这个用个小MCU搞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这个用个小MCU搞定吧

不想这么麻烦啊

网友:
成都 国腾 出多串口ic  最近它们女boss好像被爪了,,,
http://alice-xia.diytrade.com/sd ... BA%A7%E5%93%81.html

网友:
有没有可能通过多寻址模式连接成总线形式,一个主机多个从机

网友:
之前折腾过用FPGA的SPI转多串口,最多八个,用的是是京微雅格的FPGA

楼主:
WK2124 这个型号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