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在IAR环境下,编译器选择c++时就出错,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6-07-13):
自从使用了网友推荐的RTT,现在调试时基本都有使用,方便快捷。
但是这次一个项目在IAR选择c++编译条件时,提示错误,无法正常编译,请问有什么好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楼主会C/C++吗?错误提示已经告诉你了,改下数据类型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会C/C++吗?错误提示已经告诉你了,改下数据类型就是了

因为不想动RTT的源程序,免得RTT升级后又要自己去改,
贪方便,有没有好方法一劳永逸的。

网友:
C++对数据类型要求更严格,所以建议楼主仅把自己的APP部分用C++编译即可,不要把原来的C代码也当成C++来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不想动RTT的源程序,免得RTT升级后又要自己去改,
贪方便,有没有好方法一劳永逸的。 ...

C就是C,C++就是C++,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你选择那个根据文件后缀名自动判别,交叉调用的一律用extern "C"守护。
说C++和C完全兼容的那些半吊子都是出来坑人的,不要相信他们。更何况从C99开始,C和C++越离越远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

楼主:
我自己本身也是c  c++半吊子,没怎么深入学习过,谢谢ls的aozima和takashiki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