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LPC43xx例程语法问题,谢谢各位

楼主(2016-07-13):
在看NXP的lpc43XX的芯片例程程序代码时,遇到如下:
#define CHIP_CGU_IDIV_MASK(x)  ("\x03\x0F\x0F\x0F\xFF"[x])
这个怎末理解呀?主要是双引号的作用,还有和X的关系,没见过,不好意思,先谢谢各位!

网友:
"\x03\x0F\x0F\x0F\xFF"是定义字符串,只不过内容有点特殊,(部分)内容为非可见字符,而是十六进制数
假设该字符串被编译器分配到0x1A002C00的地址,那在0x1A002C00到0x1A002C05的内容分别为0x03、0x0F、0x0F、0x0F、0xFF和0x00

网友:
跟串口发转意字符一样吧

网友:
不过没看懂方括号x

楼主:
先说谢谢了,学嵌入式不精,遇到好多问题

网友:
程序写的太晦涩。。。

网友:
定义一个mask 数组   方括号里其实是下标, CHIP_CGU_IDIV_MASK(0) = 0x03  CHIP_CGU_IDIV_MASK(1) = 0x0F ......

楼主:
也谢谢楼上,我感觉也是这样理解,就是不敢肯定,再谢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