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3能同时烧录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么?

楼主(2016-07-13):
如题,怎么把两个HEX文件一次都烧录到PIC16XXX芯片里面。

网友A:
两个hex合并成1个bin文件,如果烧录器支持bin就直接下, 不支持的话就将bin再转为hex。

网友B:
两个HEX合并成一个HEX,Segger的J-Flash可以合并保存成一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hex合并成1个bin文件,如果烧录器支持bin就直接下, 不支持的话就将bin再转为hex。 ...

哦,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HEX合并成一个HEX,Segger的J-Flash可以合并保存成一个文件!

3q,我试试

网友C:
把两个hex文件手工或用软件合并成一个hex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两个hex文件手工或用软件合并成一个hex文件

假设bootloader是地址0x0000.应用程序地址是0x0800.

应用程序的地址偏移要怎么设置啊?那个软件有设置的地方么?可以给个软件名字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设bootloader是地址0x0000.应用程序地址是0x0800.

应用程序的地址偏移要怎么设置啊?那个软件有设置 ...

你的bootloader和app本身地址就不重复,况且HEX文件本身包含地址,所以使用J-Flash直接将两个HEX文件merge在一起,然后另存为一个HEX文件即可,根本不用考虑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bootloader和app本身地址就不重复,况且HEX文件本身包含地址,所以使用J-Flash直接将两个HEX文件merg ...

你要看是哪个编译器才行,像MDK、IAR for ARM这些工具,编译32位的ARM后地址是不重叠的;但用keil、IAR来编译8位单片机,不管你什么设置偏移地址,应用程序的0x0000都是存放它自己的跳转指令。所以在合并的时候需要注意去掉应用程序的跳转指令,而保留bootloade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