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搭建编译环境,请指导一下

楼主(2016-07-13):
用惯了KEIL,第一次用这个,就在编译环境上过不去了
昨晚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一下子就装好了,换一天电脑装不上
MAPLAB IDE v8.92+picc9.83
打开原先编译好的工程,提示No valid installed HI-TECH compiler drivers
PIC单片机确实还不错,但是,但是,我真的要吐槽这个编译环境
有知道的给我指点一下怎么回事,我急用

网友A:
首先得确定你的PICC9.83是和谐成功的,其次在新建工程的时候,选择语言的时候选定HI-TECH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确定你的PICC9.83是和谐成功的,其次在新建工程的时候,选择语言的时候选定HI-TECH就可以了 ...

按照要求和谐了PICC,工程是原先编译通过的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编译器路径选择有问题,详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编译器路径选择有问题,详细看一下。

远程下可以不?

网友B:
你把HI-teck先卸载,重新安装的时候,有一个 add to environment的选项,你选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用的 IDE 版本和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HI-teck先卸载,重新安装的时候,有一个 add to environment的选项,你选上,就可以了 ...

我应该是勾选过,我再试验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远程下可以不?

可以,私信马化腾

网友:
直接上MPLAB X 和XC8、XC16、XC32  可用免费版  也可以找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私信马化腾

被拉去开会了,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HI-teck先卸载,重新安装的时候,有一个 add to environment的选项,你选上,就可以了 ...

重新卸载,按照你说的做了,还是不行

网友C:
肯定是没和谐好,习惯就好,我刚开始也是这样后来用了一个项目后回来发现keil到不好用了
c h没有标准生成架构,关键字高亮,以及生成函数关联架构图,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没和谐好,习惯就好,我刚开始也是这样后来用了一个项目后回来发现keil到不好用了
c h没有标准生成架 ...

我用了两个版本的和谐,都是不行

楼主:
我真是服了这个单片机的环境了,各种版本,各种编译器,什么PICC,什么XC8,xc6,什么maplab

网友D:
不会那么难搞吧。记得很容易装的。不过我用PIC不多,这个IDE就不吐槽了。新出的MPLAB X应该是不错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那么难搞吧。记得很容易装的。不过我用PIC不多,这个IDE就不吐槽了。新出的MPLAB X应该是不错才对 ...

我很早年以前用过一起,也没这么难搞,一下子就好,昨晚我在我自己的笔记本上也是一次就好
但是在公司的电脑上,我这么样也没办法,用X IDE的时候,适配PICC的时候,头文件各种出错
用老板的IDE的时候,编译器连接不到

楼主:
我就写个几百行的程序,真是写代码容易,搭环境麻烦啊

网友E:
上X IDE吧!可以兼容以前的旧项目,主要是配置位要复选一下!

网友F: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ygtjcng1/7793531
之前我用过的picc9.83已经破解了,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X IDE吧!可以兼容以前的旧项目,主要是配置位要复选一下!

我试验过X IDE ,头文件用PIC.H不够,用PIC16Fxxx.H不够,两个都写,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ygtjcng1/7793531
之前我用过的picc9.83已经破解了,你试试。 ...

刚才有一个网友帮我远程了,也没解决,我实验一下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ygtjcng1/7793531
之前我用过的picc9.83已经破解了,你试试。 ...

已经尝试,还是没用,我在想是不是由于我预先安装过X IDE卸载不干净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尝试,还是没用,我在想是不是由于我预先安装过X IDE卸载不干净造成的 ...

配置位要选择后 生成代码  复制过去的!

还有就是从文件里选择  旧项目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位要选择后 生成代码  复制过去的!

还有就是从文件里选择  旧项目什么的、、、 ...

我还没到配置字那里

楼主:
实在不行就弃用PIC了,用STM8

网友G:
很好装吧,晚上有空的话帮你看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装吧,晚上有空的话帮你看下原因

多谢了,我一会儿私信我的马化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我一会儿私信我的马化腾

不保证成功

楼主:
实验一下吧,我自己是没办法了,或许是我脑袋短路了造成的,刚才又坛友帮忙也是没搞成

楼主:
结贴,最后没办法,重装系统,可以使用了,折腾我两三天,最终还是系统的问题
感谢@laujc@wangrwnyan123,以及各位提出建议的坛友

网友H:
我也准备要搭建一个,看有那么麻烦不

网友I:
不就到官网下编辑器和编译器不就行了吗,都是免费的,如果需要优化那要和谐下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就到官网下编辑器和编译器不就行了吗,都是免费的,如果需要优化那要和谐下编译器。 ...

电脑出问题了,一直装不上,两位坛友给我远程看过,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最后重装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准备要搭建一个,看有那么麻烦不

不出问题三五分钟就好,出问题我就不好说了

网友J:
楼主原来是用什么系统的,如果是XP系统安装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如果是win7以上的就比较多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原来是用什么系统的,如果是XP系统安装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如果是win7以上的就比较多的问题了 ...

win7 64位。
后面我又重新安装了 X LDE 和 XC8,没这么多的毛病
其实主要是以前习惯了keil iar一体化的编译环境,对这种编译器分开的模式,第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 64位。
后面我又重新安装了 X LDE 和 XC8,没这么多的毛病
其实主要是以前习惯了keil iar一体化的编 ...

主要还是PICC和谐的问题,因为PICC和系统不兼容,不过你可以去官网下载Windows版本的HI-TECHPICC编译器试试

网友K:
直接搭建MPLABX IDE + XC8 ,PICC项目很容易移植到XC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接搭建MPLABX IDE + XC8 ,PICC项目很容易移植到XC8的!

项目很简单的,暂时能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