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不是四四方方的,SMT坐标定位左下角怎么确定?内有图

楼主(2016-07-13):
见下图,用哪个作为左下角定位点适合SMT贴片?

网友:
外mark放在工艺边上

楼主:
JLC是要求设置原点为板子左下角,上图 1点  还是2点好些?

网友:
放1 点比较好。

网友A:
如图:  左下角一般都是指的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  左下角一般都是指的这个意思.

同意!

网友:
板边也不需要吗?
MARK 不用也可以。 随便找个PAD就可以。

网友:
无所谓的,放在那都没有多大的关系,没有那么严格的, 会自动对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