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对高频变压器的影响?

楼主(2016-07-13):
大家好,我最近做了几款50W的开关电源,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裸板老化和冲击时都OK,但是一装到机箱里就不行了,要么炸,要么不工作。我发现装到机箱里之后,变压器的位置靠近一个铝材,可能是这个的影响,请教高手帮忙说几句。

网友:
磁路是闭合的 应该没任何关系的吧

网友:
工业开关电源大量铝散热器,铝底板,铝外壳的,楼主解释一下人家不出问题。

网友:
接地的问题?

网友:
楼主,我顶你的想法,你做个试验

网友:
lz 这是结构设计问题,而不是电路问题。可以查查PCB 板安装时,哪里触碰到或短路了。

网友:
是有影响做过LED光管的都知道

楼主:
说明七楼的是做过LED灯管电源的,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灯管电源调好了,放到铝管里,有些是会闪烁的

网友:
铝材料 在变动的 磁场里面会有涡流

网友:
铝合金里面的某种成分?

网友A:
变压器磁路是内部闭合的。有的变压器外面还包上铜皮,防止变压器干扰其它电路。就算是变压器磁路开放,铝块也不会影响它,就好像电磁炉上面放铝锅,电磁炉是不工作的

网友:
照理说不应该啊。磁路在磁芯中是闭合的。漏磁应该是很少的一部分。 不过磁芯是导电的,是不是磁芯距离与线圈绝缘没有处理好,而磁芯又离铝材太近,安规距离不够。

网友:
应该是设计问题,电路工作在临界状态,靠近铝材分布参数发生变化而出固障。
频率越高引响越大。

网友:
难道绝缘不好

网友:
绝缘的问题把

网友:
可能是你装了外壳后,因为结构问题,导至某个器件或什么短路了.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是结构问题,低级错误

网友:
没遇到过 不妨先查查结构问题

网友B(2016-11-17):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磁路是内部闭合的。有的变压器外面还包上铜皮,防止变压器干扰其它电路。就算是变压器磁路开放,铝块 ...

电磁炉放铝锅不工作是因为保护了,不保护必定炸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放铝锅不工作是因为保护了,不保护必定炸管。

兄弟说的不错,怪我搞得楼歪了
楼主说的是:通上高频电流的线圈放入铝棒会不会炸管?真实情况是:铝棒不会被加热,而且线圈电流不会增加。玩过高频涡流加热的知道这个
电磁炉上无铁锅(等于放铝锅),电感量最小,线圈电流大,易炸管。所以引入启动保护机制。如果先后放上铁板,石棉,铝锅,。铁板热,铝锅微热(热传导)

网友:
是不是装外壳后,影响了安全间距,造成元件对外壳放电等现象。

网友:
关注 最简单直接的想法是结构问题

网友C:
反激变压器具有气隙, 铝是逆磁材料, 会改变漏磁场的空间分布, 若变压器是垫气隙, 影响可能比较大(电感量下降), 如果是磨中柱影响会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激变压器具有气隙, 铝是逆磁材料, 会改变漏磁场的空间分布, 若变压器是垫气隙, 影响可能比较大(电感量下 ...

厉害........

网友(2017-01-04):
绝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