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PLC和触摸屏通信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6-07-13):
上次在论坛里发的帖子,很多好心人给出很多意见,但试了很多还是没什么效果,(西门子200PLC和国产触摸屏通信中断的问题,变频器输出电缆和通信电缆在同一桥架内,变频器一启动就发生通信中断),现在想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电抗器和滤波器,不知道有没有用,有哪位有经验的好心人可以给点建议吗,电抗器和滤波器应该如何接入电路,谁在前,谁在后?

网友A:
加什么都没用,分开走才是正道。

网友:
二楼是正解,同时PLC与触摸屏之间的连线使用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什么都没用,分开走才是正道。

分开走成本大啊   距离比较远   而且现场已经不允许施工了

网友:
试试电流环,例如HART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看什么品牌变频器,如果是西门子的就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
多大功率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看什么品牌变频器,如果是西门子的就不应该有问题

就是西门子的变频器  MM420的    干扰很大   不知道在变频器输出侧加滤波器和电抗器有没有用

网友C:
你上次不是说用中继器?!试过了吗

楼主:
3.7KW的变频器,2.2KW的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次不是说用中继器?!试过了吗

是啊,用了中继器还是不行,现在想在变频器输出侧加电抗器和滤波器

网友D:
这个小问题 把西门子PLC 地与触摸屏地相连 问题就解决了,再不行变频器输入输出加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问题 把西门子PLC 地与触摸屏地相连 问题就解决了,再不行变频器输入输出加磁环

是信号地吗?信号地连着的

网友:
线槽大吗?可以一个一边,中间严格隔开,做好屏蔽也许能用?

网友:
如果是屏蔽电缆,可以把屏蔽层单边接地,另一侧悬空。

还有你这个问题最麻烦的是,很长的线路,两根线有没有搅在一起,相互缠几圈就死定了,没救的,只能重新布线。

网友E:
1,变频器输出线超过30米,务必加电抗器与滤波器。2,降低通信波特率到2400或者1200;3,通讯线必须使用RVVP屏蔽双绞线,线芯采用1.0以上,并且把屏蔽层在PLC一侧接地,另外一侧悬空。4,如果还不通,加装隔离器,推荐德阳四星电子。5,到此还不通,老老实实重新布线,别耽误时间

网友:
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楼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转无线。

网友:
用铁片的蛇皮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1,变频器输出线超过30米,务必加电抗器与滤波器。2,降低通信波特率到2400或者1200;3,通讯线必须使用RVVP ...

有理!
电抗器分输入电抗器,输出电抗器。兄弟说的是输出电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变频器输出线超过30米,务必加电抗器与滤波器。2,降低通信波特率到2400或者1200;3,通讯线必须使用RVVP ...

加电抗器和滤波器有什么该注意的吗? 比如说变频器出来的电缆先进滤波器还是先进电抗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电抗器和滤波器有什么该注意的吗? 比如说变频器出来的电缆先进滤波器还是先进电抗器 ...

怎么接你应该咨询你的变频器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接你应该咨询你的变频器供应商

关键是刚开始开了变频器是可以正常通信的,用了个把月的时间后就出现通信中断了,我觉得跟是不是单独走线没大多关系

网友:
有没有关系,把触摸屏拿到plc旁用短线一试便知,与其左思右想,不如在现场多动手调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刚开始开了变频器是可以正常通信的,用了个把月的时间后就出现通信中断了,我觉得跟是不是单独走线 ...

工程上不考虑干扰问题,不对485长线通讯做任何处理的情况下能通一个月,只能说是运气太好,现在不通了是原本一个月前就该面对的问题,只是运气好给你延迟了一个月出现罢了

网友:
AB要求电动机电缆用屏蔽线!
如果要求不高(用杂牌触摸屏了),干脆通讯线线走外面。

也许你这个触摸屏太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程上不考虑干扰问题,不对485长线通讯做任何处理的情况下能通一个月,只能说是运气太好,现在不通了是 ...

不是没有处理,刚开始也加了485中继器的,只是用了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变频器输出线超过30米,务必加电抗器与滤波器。2,降低通信波特率到2400或者1200;3,通讯线必须使用RVVP ...

这几步对抗干扰应该比较靠谱,mark下。

网友:
屏和PLC都用带隔离的485。
一般自带的接口都是不带隔离的。
不仅通信线用屏蔽线,单端接地
变频器输出线也改成屏蔽线,双端接地。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现在已经分开走了,可是,还是老样子,会不会是变频器对电网产生干扰进了PLC和开关电源

网友:
试试无线透明转发吧

网友:
说说我的一次经验,plc和触摸屏也是间歇中断,楼上的方法也都试了一遍。最后我在plc和屏的电源各加一个电源滤波器,竟然正常了

网友F:
说了几遍了,无线、无线、无线、无线、无线、无线。
干扰一去不复返。

网友:
我们产品主要使用在高压场合,包括直流高压和脉冲高压,说说我的经验吧:
1、通信接口一定要使用隔离;
2、通信线,使用双绞线,屏蔽线,线外加屏蔽(包括锡箔纸、铜皮,或者铜管,一定要单端接地);
3、系统的地线一定要分开走,如果需要共地,引到一处采用单端接地;
4、每块子系统的供电系统输入加滤波器,如果需要可以把滤波器反接,也许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希望对你会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了几遍了,无线、无线、无线、无线、无线、无线。
干扰一去不复返。

推荐一下无线方案,什么时候我试用看看效果

网友:
是变频器启动的瞬间通信中断还是只要启动就一直中断

网友:
转光纤,基本可以解决掉

网友:
分走线吧,不过我好像这两年都是走一起的也没什么问题,可能楼主运气太好了。

网友:
桥架是金属结构吗?如果是金属的,可以试试把屏蔽一端悬空,一端接在桥架上。PLC和触摸屏电源加电源滤波器很有必要,查下变频器输出载波频率多少,重点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