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贴:MPU6050不能使用超声波清洗机洗板!!!

楼主(2016-07-14):
使用超声波清洗要慎重!!!
使用超声波清洗要慎重!!!
使用超声波清洗要慎重!!!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一个板子在焊接后测试正常,因为有些松香发黑了难看 就是用了超声波清洗机,60W 功率一般,
但是清洗后测试,现象很奇怪 :角速度数据正常,Z轴加速度是死值,怎么都不变化,XY轴加速度有变化,但是偏差超大。
看来6050内部的时钟 很敏感。 但是8MHZ的系统时钟没有损坏(陶瓷振荡器)。

网友:
可能内部的感应结构给震坏了

网友:
MPU6050就是个事妈,对洗板水也敏感,一洗上面的丝印型号就很容易抹掉

网友A:
换个传感器再洗一遍,如果再坏才好定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传感器再洗一遍,如果再坏才好定论

满足你的坏心眼, 坏了10颗。
气的我 超声波清洗机直接退货。。。

网友B:
说明你买的超声波清洗机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买的超声波清洗机效果还不错

质量那是杠杠的

网友:
曾经用超声波清洗机洗自己的多普达D900主板,结果把麦克风洗坏了……

网友:
内部是微机械  当然怕震  晶振有些也怕

楼主:
板上的adxl01就不怕振,这家伙是高g加速度传感器,有点小贵。

网友(2018-11-18):
说明超声波质量可以啊

网友:
学习到了。幸好没有洗过

网友:
那么数字麦克风的板可以洗吗

网友:
记得去年一个板子6050 ,板载蜂鸣器,只要蜂鸣器一响起来,6050就错乱了…调试的死去活来……

网友:
哈哈 微电机太脆了

网友C(2020-12-21):
楼主这个事情确认为陀螺仪因为超声波清洗 引起的吗?
最近有一款产品4-5百片,都经过了超声波清洗,大概有60-70%的不良,都是加速度静态值值偏差很大,动起来的时候加速度有数值,但是已经不对了; 正在想办法返工,如果真是这个原因,太后悔没早点看到这个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事情确认为陀螺仪因为超声波清洗 引起的吗?
最近有一款产品4-5百片,都经过了超声波清洗, ...

MEMS 元件 清洗一定要注意,一般得手工来

网友E:
MPU6050说明书中有这么一段:
Do not clean MEMS gyroscopes in ultrasonic baths. Ultrasonic baths can induce MEMS damage if the
bath energy causes excessive drive motion through resonant frequency coupling.
楼主没有认真读
位置在 11.4.6 MEMS Handling Instructions

网友:
引用 网友D:
MEMS 元件 清洗一定要注意,一般得手工来

也有遇到这个案例?我们知道的太晚了
以前的板子都直接超声波清洗的,这次板子上加了陀螺仪,都没有注意,也没意识这个问题。 坑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MPU6050说明书中有这么一段:
Do not clean MEMS gyroscopes in ultrasonic baths. Ultrasonic baths can i ...

很多人不爱看英文说明书的,基本上网上找原理图+驱动,Datasheet都没看过的,要不深圳哪能这么快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人不爱看英文说明书的,基本上网上找原理图+驱动,Datasheet都没看过的,要不深圳哪能这么快做东西 ...

确实如此,吃一堑长一智;
重新找了规格书,翻看如下信息;希望以后坛友能避免此问题;

网友:
有点娇贵啊

网友:
你要是用传统机械的更娇贵,那个耐受更没有10000g……那才是捧在手里怕坏了,放在地上怕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事情确认为陀螺仪因为超声波清洗 引起的吗?
最近有一款产品4-5百片,都经过了超声波清洗, ...

经常逛阿莫论坛,可以避免 许多的坑哦

网友:
mems传感器也怕摔的,2.5M跌落直接报废过一片排除开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