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提供小批量生益板材选择是否合适!

楼主(2016-07-14):
大家对于引进生益板材进行了充分讨论:原讨论如下:
嘉立创pcb打样将引入生益板材作为主要供货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4948-1-1.html?_dsign=421481a4

嘉立创在听取大家的意见下形成新的方案:大家讨论一下是否合适
(引进生益板材的目的是为了更满足更多的客户群对于品质更高的要求,嘉立创在最近二周将开放线宽线隙4MIL的深度服务)

无论是样板还是小批量:
都提供板材选择:()生益板材  ()其它板材(包含了生益板材,KB板材,华正板材)

无论是样板还是小批量都采取收费策略:
如1):样板每款收取:10元,或是20元
             小批量则要100-200的最低收费,然后超过了按比原来价格费用多20元/平方米左右,(这些价格都是一种设想,不是最高定价)(为什么有最低消费,因为是拼版生产,可能就因为你的是用生益,整个内编要用生益来做)
    2)对于选择是生益板材的则必须采用生益板材,对于选择不是板材的则有可能是三种板材的任意一种
   3)暂时先用板厚1.6  喷锡,绿油的板子做为尝试,如果行得通的话,则慢慢的大面积开放

网友A:
支持不同板材不同价格,样板就不要收最低消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不同板材不同价格,样板就不要收最低消费了吧?

对,支持不同板材不同收费,要想用高大上的,就得多掏钱。我用KB板材,华正板材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设置适用,满足了对板材的不同需求(当能选择某一种品牌的板材时,也确定了此品牌同型号的唯一性),这个可以有

网友B:
涨价,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涨价,就没有意义了。

不同意这种说法,引进生益板材是为了给客户提供更好的选择,一分价格一分货货的道理很浅显,厂家不是公益机构,需要合理的利润。不可能赔本赚吆喝。不愿意接受涨价的客户完全可以选择原先的板材。

网友:
>生益板材

what's the difference for those different supplier?

网友C:
四层板加生益板材的选择
二层板还是算了吧。打个样而已只是验证下电路,没必要用生益的,体现不出好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同意这种说法,引进生益板材是为了给客户提供更好的选择,一分价格一分货货的道理很浅显,厂家不是公益 ...

等着吧
等大家习惯生益的价格,再过几个月楼主慢慢取消其他板材的选项的。
记得楼主曾经说不涨一毛钱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四层板加生益板材的选择
二层板还是算了吧。打个样而已只是验证下电路,没必要用生益的,体现不出好处 ...

我这里有时一个月的某个产品的产量就20或30台,pcb就是打样的数量。相对于整个产品,pcb价格基本可以忽略。两层板打样用生益坚决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着吧
等大家习惯生益的价格,再过几个月楼主慢慢取消其他板材的选项的。
记得楼主曾经说不涨一毛钱的.. ...

呵呵,感觉有些规格确实涨了。如2oz铜厚。
还是不要多规格。回头又涨。

网友:
建议打样全部用生益的板材,打样而已,多10块钱都不能承受吗,打样的时候好的板材焊接不容易出问题,可以节约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着吧
等大家习惯生益的价格,再过几个月楼主慢慢取消其他板材的选项的。
记得楼主曾经说不涨一毛钱的.. ...

你说的那是打样吧

小批量了涨点太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有时一个月的某个产品的产量就20或30台,pcb就是打样的数量。相对于整个产品,pcb价格基本可以忽略 ...

我的产品量产都是几十k的,也没必要用益生的

网友:
我也是几十K以上的量。板子绘制的很宽容,没必要益生。

网友:
我会选择生益的,哪怕价格贵些。

网友:
说好的不涨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他的不知道,现在JLC的板材,铜皮比原来的要薄了,有几个坛友小批量做货有说过。 ...

说话没有一点良心,无凭无据信口雌黄,让中国的良心企业心里难受,任何客户可以到板材库房抽测任何一张板料,是不是真材实料

网友F:
可以适当把其他板材的价格降点,因为楼主之前承诺过不涨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适当把其他板材的价格降点,因为楼主之前承诺过不涨价的

是引进生益板材为主要供货商,不加一分钱!
有的客户如果相指定板材供货商,个性化服务,则个性化价格,合情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建议大家拿出前1年2年做的板子,和现在正常做的板子(默认厚度的)去感觉下   线路的凹凸感(自己 ...

见到还不一定是真的,何况是捕风捉影,要是新人我也懒得回复你,还混到元老的位子,嘉立创一直板材真材实料进货铜厚17.5um,不服随时叫上其它网友到嘉立创任何一个工厂去抽测,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测板材铜厚,对一个企业不存一点敬畏之心,随意乱说,你知道责任二字如何写!

网友:
当然合适,毕竟不涨一分钱!

网友:
我怎么感觉最近的板子颜色变深了,感觉比以前更高大上。以前四层板的时候才是这么深。不知道是绿漆颜色深了还是因为随机用到了新的供应商的板材,反正觉得比以前好。我还和同事猜测呢。

网友:
支持来点好的板材啊,刚做的四层板,连续两个板子焊盘都掉了,欲哭无泪啊,老外的板子我来回拆了不下十次了,依然坚挺,对比太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