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Rt-thread各个线程运行的实时性?

楼主(2016-07-14):
     在设计中随着功能的增加,线程逐步增多,若某些优先级高的线程频繁占用CPU资源,会导致某些低优先级的线程根本没有机会跑起来。现在我想找一种方式查看当前处于就绪状态的线程,计算其从就绪到执行的时间长短来判断整个程序运行的实时性是否良好。请经验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将所有线程的执行时序打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所有线程的执行时序打印出来

怎么打法?

网友(2016-08-22):
通过串口等输出每个任务运行、挂起时刻的tick,写个简单解析的UI程序查看就可以实时跟踪了

网友:
每个线程配一个io,进线程就翻转下io。用逻辑分析仪看各个io的翻转情况。或者出线程时再翻转一次。没用过rtt,但是我觉得用io指示开销最小,程序受影响很小。外部逻辑分析仪看时间最准

网友B:
我在github放过移植了segger的systemview 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github放过移植了segger的systemview 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求地址,谢谢

网友:
https://github.com/RT-Thread/rt- ... 688f868424d963db8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