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功率MOS管的过流检测电路一般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6-07-14):
        现在手头一个项目,需要对H桥上四个MOS管做过流检测做保护,前期看了些资料想通过检测MOS管的导通管压降来间接检测Ids电流大小,需要四个比较器。目前的问题是由于管子的差异性,同一批的MOS管在通相同电流时管压降都有差别,使得比较器的比较基准电压需要逐个来调,很麻烦。
        不知论坛里有没有朋友做过类似的设计。或者在功率MOS管的过流检测方面的高见也请赐教。

网友A:
地线上串一电阻,过流就全关。

网友:
MOS导通后,体电阻有压降,监测这个压降即可

网友:
古二真

H桥的应用,大部分都是只需检测地线电流判断过流就行了。

网友:
古二真,串个高精度小阻值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上串一电阻,过流就全关。

我的主电路是一个单相逆变H桥,不知你所说的地线是指?

网友(2016-08-19):
引用 楼主:
我的主电路是一个单相逆变H桥,不知你所说的地线是指?

就是电源的负端,电流大的话用康铜丝,电流小就用电阻,参考电磁炉的过流检测。

网友:
想隔离可以用霍尔电流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