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下所有https网页无法打开,查看证书发现全部都是空的

楼主(2016-07-15):
谷歌浏览器清理下缓存后,发现上不了淘宝,显示错误,然后百度也无法打开

这些网站相同的特点就是都是https加密连接的,赶紧去看看证书目录,发现全部清空了

谷歌浏览器清缓存不可能清证书啊  我这是遇上什么鬼了这是

现在所有https网站全部无法上去,束手无策啊现在,哪位大神救救我啊

网友A:
这二天,打开国外的网站好慢,估计在调试GFW, 看来墙又要加厚了。 CTM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二天,打开国外的网站好慢,估计在调试GFW, 看来墙又要加厚了。 CTMDB

不是的  我的这个情况是电脑原因,不是网络原因

楼主:
我进入证书管理器,打开任意一个项目,弹出这个错误,没有证书信息

但是我打开物理存储中的证书话,注册表里是有证书信息的

网友:
换个浏览器咧?

楼主:
ie和谷歌浏览器都挂了

谷歌浏览器因为使用windows的系统证书系统,所以一起挂了,firefox估计可以但是我不想用啊

网友B:
注册表出问题了.没有访问权限
新建一个超级用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册表出问题了.没有访问权限
新建一个超级用户试试?

尝试了,没有用,网上也找不到原因。。。我也没啥特别动作就出这么个问题

楼主:
奇怪了  我现在电脑怎么又可以上https网站了  查看证书现在又正常了  骑士啊

网友C:
你好,请问你那边有lpc1768的开发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那边有lpc1768的开发板吗?

怎么问我这个?

网友C:
记得你曾经收过,所以问你是否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你曾经收过,所以问你是否出手?

买个新的也没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新的也没多少钱啊

我的开发板已经比较多了,,,一直在搞linux,只是遇到了这个项目,所以才要做的,请问你有要出手的吗?qq835751934

楼主:
后来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就好了,现在我的电脑文件类型关联出毛病了,txt,c,h这些文件都关联成什么了都